MHDD的ERASE擦除速度慢怎么破?

楼主(2013-12-08):
速度只有63K 最高才127K,跟人家的6.7千差太多了把
mhdd

网友:
硬盘废了呗

网友:
我看了很多帖子,是说MHDD的ERASE擦除,但是这个擦除方法是怎么操作的,能说说吗!

网友:
百度一下 很多方法操作

网友:
在MHDD窗口下输入ERASE回车,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慢与主板有关系,还与BIOS设置有关系。
把主板BIOS IDE设置那一块与硬盘接口相关的32BIT选项打开就行了。

网友:
把主板BIOS IDE设置那一块与硬盘接口相关的32BIT选项打开

网友:
看什么问题。。。不是所有的都能擦掉的.

网友(2014-03-03):
都说慢,没想到这么慢

网友(2015-03-11):
怎么能计算出硬盘的坏道容量啊,求大神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