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用一会掉电

楼主(2013-12-08):
开机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唯一不正常 的是CPU风扇是一直转的,没有停下了一会等温度上升了再转,还有一个进去系统后风扇是以最大的风速转的,然后两三分钟掉电还可以再次触发。VFA是EC发出来的,EC也加焊了一遍,还是老样子,求助大家哈

网友:
温控电路需查一下 各芯片温度看一下 开机了 剩下问题不大了

网友:
看图纸 CPU附近

网友:
先换个U试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