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20 开机报警7声维修

楼主(2013-12-08):
客户拿来后说是内存不过,开机报警。通电后报警,来续7声,换内存也一样,对客户说是本本的内存供电有问题。报价格后,客户同意,本子留下维修。。
客户走后直接拆机,(心里知道100%不是内存供电)拿发主板后发现进水了,那种大面积进水的。先把进水处理干净,仔细查看有没有腐蚀的元件。发现U41控制脚的电阻腐了。打开图纸

对比图纸换上电阻。通电测量,图上标的是1.5转1.5VS,实际是1.8转1.8VS
电压都正常后还是7声报警,心想是不是进水后BIOS有问题了。从论坛上下载BIOS刷进去,开机电流有跳变后,5声连续报警。
心是可能是CPU虚焊了,小板的通病,用手压CPU,不报警,显示开机LOGO。
心中大喜,上BGA,加焊CPU,通电正常。

网友A:
这么修,完全靠经验嘛

网友:
我觉得进水就没办法说是报几声响了,有种误导的意思。

网友B:
你说内存不过  万一进水没修好   客户说没进水 你不是。。。。。

网友:
这个碰的成分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内存不过  万一进水没修好   客户说没进水 你不是。。。。。

这是给客户说的,好让客户相信,留下本子。。不然怎么说,说不好,客户不修了。。

网友:
这个本子,到手后的第一问题就是报警。。。。拆开后才发现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修,完全靠经验嘛

有时维修就是靠经验的。。。。呵呵

网友:
屏 和显卡 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DELL 开机报7下就是CPU 的问题啊,

还有1、2、3、4、、5、6、7、8、9、10  声 都有代表 ,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先拆开亮着,查得有无问题(你懂的)更好沟通,也免得有闪失啊!到这时候客户一般都容易接受哦!-------  (一同行因判断问题不准,可吃不少亏哦)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拆开后确定好哦

网友:
集成CPU的确容易虚焊

网友:
进水的  还的把水给处理好了 必须去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