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只要装显卡 显卡供电就对地短路,

楼主(2013-12-08):
F41 只要装显卡 显卡供电就对地短路,  没招了,烧鸡大法不好用

网友:
换显卡咯。。要不拆了重置下。。。

网友:
显卡板很便宜的这个。换个吧

网友:
测显卡板上的那一端对地有没有短路,如果短路了只能一个一个的拆了。如果显卡板没有对地短路,看下是不是你那里没有安装好

网友:
显卡没有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