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刷24C08 这种芯片的程序??

楼主(2013-12-08):
今天修到一台三星2243的显示器红屏,是通病,刷25l005没有好,最后从好的板上拆下来,更换24c08这个芯片好的。但我看到论坛上这个芯片是可以刷的,我在打开编程的时候,无法选择到底是一个。。。求助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是BIOS还是码片啊

网友:
选24C08A的就行,不同厂家不同封装的都 一样。

网友:
24c08a然后读取,不行就24c0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