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开机十分钟才显

楼主(2013-12-08):
客户拿来一台IBM T400 刚开始是不显 我把SOMS电池放了一下电  马上可以显,装机试了二天,让客户拿回去,可是过了二天客户拿过来说还是开不了机,我用电流机试了一下,电流有上到2A左右,但是还是没有显示,可大概过了10分钟又显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情况---急急急

网友:
T400加焊显卡吧

网友:
可以取了显卡用集成!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显卡有加焊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开机开起来用一整天都没事,可每次开机都要10分钟左右

网友:
好像在BIOS里改设置用集成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