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暗屏 急急急

楼主(2013-12-08):
背光开启信号是那个啊

网友:
不是42脚的 DISPON 吗

网友:
42脚背光,43脚亮度调节

网友:
这个板,屏供电19v的电容容易出问题,烧保险

网友:
直接在屏那边找很方便。

网友:
找个带标实的屏量一下就行了一共才4条线

网友:
LCD还是LED啊

网友:
你测过灯管和高压板了吗?我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主板上保险有问题,换保险后又大短路,电容也坏了。

网友:
SL410,应该是带尾巴的LED屏吧,这款机器多是屏接口附近保险容易断路,查下看看

网友:
屏幕小板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的

网友:
我遇到几台都是保险烧掉的

网友:
查查供电

网友:
SL410 是个通病 ,主板20V保险到屏接口那里。

网友:
42脚的 DISPON  是背光,LCD的高压板一共4条线 1供电  2开启 3亮度调节 4接地 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