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a 一分钟后19V不正常。

楼主(2013-12-08):
为了修这个机机,真是茶饭不思啊!
先说下大概的情况:单适配器能开机,系统显示检测不到电池;
单用电池也能开机;
适配器+电池也能开机,只能充不到一分钟的电,刚插上可调电源有1.9A的充电电流(这个时候P2 P3是有 19V的,G极8.几伏),不到一分钟就变成0.003 (这个时候P2 、 P3 无电压 ,G极18.9V)看下图。

再查,发现这个ACOFF,就是引起上面的原因,ACOFF会从正常变不正常,此信号由EC过来。

另外我也查了ACIN 和 PACIN,请看下图:

LM393的第1脚正常是是3.3V,在不正常之后,这个电平会变成 2.8伏,我把PR11取下,这里的3.3V正常,说明是ACIN后面有元件,把3.3V拉底了。
看着图纸,这个ACIN去了EC和南桥。

请教:导致这个机机加电池就没有19V,是ACOFF引起的呢,还是这个ACIN引起的。又该怎么处理?换EC 还是南桥坏?有没有修到过这样的。

谢谢!

图纸在此。

网友A:
当EC检测不到适配器的时候(也就是ACIN电压不正常的时候)ec会吧ACOFF至高,关闭保护隔离,打开电池,你这个机器这个时候,即检测不到电池有检测不到适配器,(建议换个EC试试)

这里ACIN 和ACOFF两个信号 工作是有联系的 ,当机器检测到适配器的时候 ,ACIN为高,ACOFF信号相反为低

网友B:
仔细查下 ACOFF这个信号 ,ACIN是这个信号正常后才出来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查下 ACOFF这个信号 ,ACIN是这个信号正常后才出来 的

那么按照你说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ACOFF导致公共电压不出?但是不上电池,公共电压都正常呢?另外一个是我把ACOFF拉地了,公共电压上不上电池,都是正常的,但依然充不了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EC检测不到适配器的时候(也就是ACIN电压不正常的时候)ec会吧ACOFF至高,关闭保护隔离,打开电池,你这个 ...

不是的哦,能检测到电池! 我上面说的:“单适配器能开机,系统显示检测不到电池;”说的是没装电池检测不到电池。用电池都能开机进系统的哦。所以大概的问题就是是什么引起公共电压19V不出来。我直接拉地acoff,公共电压就一直正常,但还是充一会电,就不充了。

网友B:
这里ACOFF 信号应该是控制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产生的

网友:
应该是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充电就引起公共电压19v 不出来 ,一个是就算是公共电压19V一直正常(一直拉低ACOFF),也只是充一会儿的电就不充了。

网友:
是问题太复杂么!居然没人回复。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ACOFF 信号应该是控制保护隔离公共端电压产生的

我知道是控制保护隔离的,但是在适配器状态下,这个信号时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控制保护隔离的,但是在适配器状态下,这个信号时低电平

在适配器状态下,这个信号为低电平 的话,ACIN应该为高电平,才能导通隔离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适配器状态下,这个信号为低电平 的话,ACIN应该为高电平,才能导通隔离MOS管。

是的,首先是先检测ACIN,因为第一个就是给充电芯片供电,这个时候EC还没有电,这个信号就还没有工作,就是工作了,也是高电平,(信号的名字也很清楚ACOFF:适配器关闭,没有带#号,就是说适配器状态下默认是低电平)就算是按照电路图的工作原理来分析,ACIN是高电平,ACOFF也是低电平

网友:
你这个ACIN电压应该在9点几V电压吧,LM393的第1脚应该也是

ACIN电压一般是 保护隔离公共点过来分压得到的

网友D:
直接短路PQ17的1和3脚看不能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路PQ17的1和3脚看不能不充电

G极要8点几V的电压,才能导通的,你这样直接接地,等于0V,就导通不了。更充不了电吧

网友D:
直接短路PQ17的1和3脚,PQ10的G极就是8点几V  。PQ16的1和3脚也要短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短路PQ17的1和3脚,PQ10的G极就是8点几V  。PQ16的1和3脚也要短接

直接把PQ48吹下来就行了啊。是不是,我现在在查为什么不充电 。

现在查的是在这充电的时候 充电电感是12V 不充电的时候再量充电电感,是11.5V。是不是充电电源管理IC的问题哟?等下我量下充电MOS的G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PQ48吹下来就行了啊。是不是,我现在在查为什么不充电 。

现在查的是在这充电的时候 充电电感是 ...

直接把PQ48吹下来的话,这里 ACOFF信号 就失去 控制 作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哦,能检测到电池! 我上面说的:“单适配器能开机,系统显示检测不到电池;”说的是没装电池检测不 ...

这里可以充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或者外围电池充放电管理场馆的对地阻值。

网友:
G极有电压证明两个保护隔离电路的MOS都导通了,电压是直接从VIN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PQ48吹下来就行了啊。是不是,我现在在查为什么不充电 。

现在查的是在这充电的时候 充电电感是 ...

拆掉PQ48,看能不能充电,可以的话就行了。你的目的是要能充电,这样的话就是电池以后寿命可能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