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2S维修记录

楼主(2013-12-08):
维修一台AOC172S显示器
现象是:开机无电。
检测为:保险、桥堆、MOS管、SG6841DZ损坏。更换后有12V、5V输出,
开机屏幕亮一下就灭。发现其中一个C5706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使用两天又黑屏了。
发现另一个C5706击穿,更换后,上电其中一只灯管一闪一闪的,另一只灯管不亮,指示灯不亮,仔细发现灯闪的这组线圈C5706的BC是通的,不亮的那组BC不通。加焊升压线圈正常。
重新通电发现又无5V、12V,测量大电容300V正常,SG6841DZ第3脚无启动电压,更换SG6841DZ后12V、5V有输出,其中一只灯管一闪一闪的,另一只灯管不亮,电源板吱吱响,12V=1-12.5V跳变,5V=4.6-5.2V跳变。
测量发现之前换上的两个C5706又坏了,更换两个C5706后两个灯管一闪一闪的,电源指示灯不亮,更换所有16V1000UF电容无效。把0.39欧姆电阻换成0.33欧姆(因为找不到0.39)后开机正常,12V、5V稳定输出。

使用两天又坏了:
(MOS管、0.33欧姆电阻、保险)烧坏,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过大?
                        现在不想修了,太累了,换一个电源板才十几块钱。

网友:
你终于悟出了真谛,电源板修个桥堆,电容,整流二极管,再好点换个芯片,光耦,431,一些电阻,改个PWM芯片模块就OK了.
烧了一大片的, 就没必要修了吧。也给那些生产电源板的人一条活路啊。

网友:
直接用电源板代换

网友:
那就换1个电源板吧

网友:
换电源板直接省力

网友:
换电源板还快点........

网友(2014-04-17):
我有个电源板,有时有吱吱声,有时又没有不知何故哦?

网友(2014-07-14):
直接换一个模块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电容漏电或者有地方接近于短路 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