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CR322H掉电现象。。。求救

楼主(2013-12-08):
几日前接到这款机器,看到现象是电流上到0.3几然后掉电,猜测是CPU供电模块那边的问题,加焊一下,还是不行,换了也不行,cpu也换了,还是不行,然后看论坛上说有可能旁边电容的原因,然后找了一块料板,把旁边小零件基本调换,一试。OK了。当时在想还是论坛高手多啊,经验足,可是没过俩天,电脑又回来了,还是一样的情况,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太会量测,图纸也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
好像在论坛里见过说是5V转5V那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