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光驱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各位大神,昨天我给人看电脑,他家台式机,以前用光驱看杭州汽车驾照考试题的光驱,里面的图片都是看到见的,但第二天就不行了,在系统下干什么都是正常的,看试题也是好的,就是看不到试题的图片了。我确定设置什么的都是好的,而且他那试题的驱动我给他从新装了遍,但还是没用,为什么啊?

网友:
诚心请教各位大神。小弟谢过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或者你换个电脑试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不同意换系统不好办了,最好是能换个系统试试,要么你拿台笔记本去试试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换系统不好办了,最好是能换个系统试试,要么你拿台笔记本去试试光盘

他不同意修了,也是,除了那套试题的图像出不来,其他都没问题。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系统插件的问题,像flash,adbo什么家伙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