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从0.02上升到0.05左右,故障分析。

楼主(2013-12-08):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1802-1-1.html
感谢超级版主发的分享,
这个案例确实让我学到了东西,也从电路中分析出了掉电的原因,不知
道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各位看客踊跃发表见解
故障现象是,按开关电流从0.02 到0.05有触发动作,明显是掉电。
可以重复触发,如此反复

按下开关后南桥收到开机信号,几乎同时发出SLP_S4 ,SLP_S3
SLP_S4开启内存,内存PWM刚开启,SLP_S3开启的场管转换电压已经
保护了。
也就是说SLP_S3开启的其他电压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所以才会出现0.02~0.05就掉电。。

3D3V_S5电压转换3D3V_S0电压 是由SLP_S3开启的。
最开始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电路掉电是哪个信号缺失导致的掉电
后来自己找图纸分析了一下,首先按开关后南桥收到信号发出SLP_S4
和SLP_S3
SLP_S3电压控制公共点开启 3D3V_S5电压转换3D3V_S0
S0电短路导致瞬间拉低3D3V_S5电压。只是瞬间,
由于在这一瞬间时间 PWM检测到的3D3V_S5电压并没有超出欠压范
围,所以PWM芯片没有保护
只是这一瞬间时间,导致南桥3V待机不稳定,从而导致SLP_S3信号丢
失。
所以才会出现瞬间掉电。
由于PWM没有保护,所以待机的3V 5V 还会继续存在,所以可以继续
再次触发。
只是这种掉电,用普通的SLP_S3信号对比法,就不太好找出原因来,
因为待机电压一直都存在根本没有掉下来。而且据分析,EC的RSMRST#
这个信号也会一直存在,不会因为掉电而导致RSMRST#这个信号缺
失。

碰到这种问题,估计只有经验判断,或者用示波器测量3V 5V的瞬间波
形来判断了。

加分不扣分

网友:
学习经验了。 看的粗来楼主对时序很了解

网友:
vc宝贝 吧 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