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 r1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3-12-08):
(图片)

网友A:
桥收到了开关信号, 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却没有从SLP_S4 SLP_S3发出信号。说明桥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收到了开关信号, 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却没有从SLP_S4 SLP_S3发出信号。说明桥坏

HM65芯片,有白胶,没动过桥,应该不会坏        我把PCH桥加焊了,故障依旧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65芯片,有白胶,没动过桥,应该不会坏        我把PCH桥加焊了,故障依旧不触发

没动过就不会坏,这是什么理论···,依照这个理论 我们就不用修本了··。

网友:
刚买这个HM65主板的时候,对方说的上CPU电流是1A多 ,我当时怀疑显卡虚焊            我现在是裸板,没有CPU,然后开始检测,怎么会不触发了                   HM65的是要上CPU才触发吗           还是说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
测量一下EC的6,16脚 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把这两个脚翘起来,按开关看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果焊盘有电压,EC坏,焊盘没电压,测一下 桥的SUSCLK这个时钟是否有,如果时钟有,桥坏。如果时钟没有,桥缺少条件,再查桥的供电时钟RSMRST,RTC电路。如果这些都满足,没有SUSCLK。还是桥坏。

网友(2014-06-27):
这里如果EC 6 16脚对地值短路 翘起的话,电压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2013-12-08):
这款主板通常情况下不触发,为南桥坏。建议换桥试下

网友:
分析得在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EC的6,16脚 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把这两个脚翘起来,按开关看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 ...

6脚与16脚对地阻止是500多,HM65的RSMRST有3.3V     RTC电路没问题       刚测PCH桥发出了PCH_SUSCLK为1.7V        还是没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不是很清楚了么,桥发出了PCH_SUSCLK说明桥待机条件满足, 收到开关信号没发出SLP信号。说明桥坏,·还需要证明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6脚与16脚对地阻止是500多,HM65的RSMRST有3.3V     RTC电路没问题       刚测PCH桥发出了PCH_SUSCLK为1. ...

从EC飞两根线3.3V的过去试试看           换个芯片成本高了

网友:
恩   只有换个芯片做上去,试试能不能触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EC飞两根线3.3V的过去试试看           换个芯片成本高了

恩   只有换个芯片做上去,试试能不能触发就知道了

网友:
建议先换。。。

网友:
换个桥试试看看把

网友:
把南桥换掉试一下

网友:
应该换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EC的6,16脚 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把这两个脚翘起来,按开关看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 ...

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C:
我又一块  G4的主板  修不好;i3的 需要联系我 qq8074462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一块  G4的主板  修不好;i3的 需要联系我 qq80744629

我的主板 也是r13  需要联系我

网友:
单桥的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说的对 这里如果焊盘对地短路的话 ,也会造成 EC 6脚和16脚 翘起没有电压 的,楼主这种 故障可能是桥缺少工作条件或电压或EC 6脚和16脚 到南桥之间线路异常, 导致桥发出SUSC#与SUSB#到EC的16脚与6脚的3.3V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65的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与16脚对地阻止是500多,HM65的RSMRST有3.3V     RTC电路没问题       刚测PCH桥发出了PCH_SUSCLK为1. ...

证明 E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是正常的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我们干维修的都是先易后难啊。

网友:
焊盘对地短路的话 ,也会造成 EC 6脚和16脚 翘起没有电压

网友:
对对对~~~~哪个几楼的说的很对~~~条件满足不发出信号~~坑定桥有问题~~
还有就是在桥发出SUSC#和SUSB#前还有什么动作~~是不是EC要给桥一个开启信号呢~~~开启测了吗~~~有跳变吗~~~SUS#是开启SUS电压的吧~~~找图纸查时序~~~看看那一步不对~~~

网友:
vcdvv 宝贝v 尺寸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是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EC的6,16脚 对地值,看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把这两个脚翘起来,按开关看看焊盘有没有电压,如 ...

EC  BIOS 片选,在待机时测  电压从0.2跳到0.8再跳到0.3  这样正常吗     有的说要跳到3.3V才正常

网友:
我有这个板,要的话便宜卖给你,QQ348439288

网友:
你这个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2014-07-03):
哥们修好了没有,回个答复啊

网友:
我今天也刚接到一块这样的板,故障一模一样,你那块修好没?

网友:
有集成的BIOS么

网友:
先刷BIOS 啊,还有PWRBTN 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
pwrbtn  有跳变就高桥吧

网友:
我这个也是桥坏了,也是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