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断电后暗屏

楼主(2013-12-08):
联想显示器断电后暗屏按开关开关机显示器都正常,就是不能断电,断电就暗屏,再次按开关画面就正望高手指点。

网友:
将面板开关键换掉。好了,再不行开关键线到解码板线,在不行找亮度控制部分。

网友:
dgvdsgs刚刚那个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描述不清楚啊,断电肯定黑屏了啊

网友:
十有八九屏坏了。换吧

网友:
驱动板 问题吧

网友:
屏一般 能亮   就不是屏的事

网友:
无法理解断电暗屏是什么意思。断电一般是指拔插头切断电源当然暗屏了。

网友:
楼主还是详细点你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联想那块机种:

网友:
说的不清楚怎么给你解释,断电后黑屏,,,,,断电后要是还亮那真是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