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3-12-08):
故障:铭瑄主板复位灯常亮维修
维修:1.测试所以电压 内存1.65正常(3带内存和二代混查的,现在插的是3代内存所以是1.65正常),cpu 0.55v
     内存槽子和南桥有一组PWM 电路为0v(应该是总线电压输出点),
           2.正常关机,不能关机。
           3.一般来说不能正常关机应该先修一下出发电路,因为一般机器可以正常开关机然后在修电压,(但是这个是加电后有几个电压不对,根据AMD的芯片住的供电产生顺序  内存-桥-cpu-总线1.2)这个应该先修电压,电压正常应该可以正常开关机器了。
       4. 这就有两个问题了是修内存操的pwm还是先修cpu供电(一般供电应该是1v多)
        5.这个pwm应该是总线供电所有先修 cpu供电,用示波器,测试cpu供电发现波波都有,但是用万用表电压低,说明开启 供电应该正常,如果vid有问题就会造成电压不对,看来有可能是空焊,于是家焊 cpuic 在测试,电压上来了,pwm也出来了。
这个pwm是总线供电。

网友:
这段时间很少弄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好好补习下语文吧。

网友:
谢过,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看几次才看明白,VID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