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61主板,花屏

楼主(2013-12-08):
集成主板花屏,为什么呀

网友:
做显卡,北桥看一下了

网友:
内存坏也会花屏哦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CPU坏也遇到过花屏的过,也试试看.

网友:
一般都是换内存  跟集显肯恩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内存,CPU,桥都有可能,先换内存,再换CPU,不行的话就焊桥换桥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集显花瓶的,是PCE接口有短路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