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说话没声音,希望各位大神解决下,谢谢

楼主(2013-12-08):
   和别人视频麦克风说不了话,别人说话听不见。驱动正常,可以听歌。。    麦克风新买的。   希望各位大神解决下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麦克风是好的,还有插在红色孔里。
麦克风设置好了没 ? 这里麦克风打勾。

注意这俩处,静音去掉,音量调大
还有的需要在控制面板里调节

这个球形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小点,他就是调节声音大小的,把他拉到+号这边来, 还有右边那个麦克风音量底下的小喇叭不要打叉,打叉就是静音。。
还有的需要在音频I/O里面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

网友:
线插对没

网友:
这个要软硬件结合才行呃

网友:
用的是什么视频软件,要设置的,看看你的音量是不是最小了。

网友:
在音频属性里面设置一下就

网友:
音频属性设置一下

网友:
听歌有声音,对方那边的麦克风设置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听歌有声音不见得是MIC就是好的 应该还是没设置对

网友:
很简单,把前置面板检测关闭就好了

网友:
二楼讲得详细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的麦克风是好的,还有插在红色孔里。
麦克风设置好了没 ?这里麦克风打勾。

谢谢,很详细,虽然我试了没用,但是真的谢谢你给我那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
图一配,一目了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很详细,虽然我试了没用,但是真的谢谢你给我那么详细的资料。

不好意思 不是对你说的  是对1楼说的

网友:
是软件的事还是硬件的事?

网友:
学习了回答的比较详细。。。。。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麦档次怎么样档次高的需要装特殊驱动

网友:
这个应该不存在如果电脑上没什么东西的话建议换个系统完了还没声音和商家换个   还有就是看看么线头擦对了么

网友:
学习了回答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