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2000 暗屏

楼主(2013-12-08):
今天接了一台HP  V2000,客人拿来的时候是暗屏的,我就把机器拆开,我先检查屏幕这一部分,把屏幕拆开了,就检查高压,检查到高压没有问题。在检查灯管  。灯管  也没有问题。我就量高压的电压有没有,我用万能表量到是没有电压的。那时候我就把屏线拆开来检查。     我拆开 屏线拆开了,这个屏线断了很多,这个图片是我把屏线搞回来的。     。然后把断的屏线焊回去,就好了      显示了,    就把机器装起来了                                                  各位谢谢你们帮我加分   加分 哦   谢谢了???????????????????????????????

网友:
谢谢你们兄弟帮帮我加加分,顺便帮我赞一下

网友:
你们屏线坏了 还自己接?  一根屏线才多少钱 直接换好了

网友A:
接起来也不错的买的话太慢了

网友B:
机器暗屏有些一般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起来也不错的买的话太慢了

这个机器也不是我的来   是客人拿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暗屏有些一般是灯管老化造成的

这一台就是屏线老化造成的

网友C:
一般应应急可以的~~~我结果很多~~~但是果断时间有怀了~~~然后我在把准备好的新的换上~~再次收费~~~哈哈哈~~~~这个怎么样~~~来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应急可以的~~~我结果很多~~~但是果断时间有怀了~~~然后我在把准备好的新的换上~~再次收费~~ ...

可以嘛,,帮我多点加分咯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 。也值得支持

也不算什么啦,只不过是小问题。。。谢谢了  帮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000000000000000

谢谢    帮我加分咯

网友:
可以赞一下我吗,,顺便加点分

网友:
自己接也可以,不过接好的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F:
呵呵,这个机器2年没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这个机器2年没修到了

对啊,现在我也很少修到这种机器,

网友G:
接的话万一接错位置怎么办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的话万一接错位置怎么办a

万一接错位置就烧芯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