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3-12-08):
我手上有两块GF7050-m2 和GF 7025-m2 都是掉电  其中7050触发后2秒断电 不跑马  7025 可以进PE 但三分钟左右掉电...以前没修过这问题的主板 请问大家我该从哪开始检测?

网友:
从CPU供电场管入手。。。

网友:
那就干桥吧

网友:
其它条件量了都正常,就焊NVIDIA的桥。

网友:
从CPU供电场管显卡IO入手

网友:
按照上电保护来检查   另一个直接干桥吧【南桥】

网友:
小白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