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进液 Dell 1440 之坎坷维修

楼主(2013-12-08):
2013年12月1号
         下午一对情侣拿来一笔记本,说进水了,老板随手给了我,检测下给客户报下价。拿到本一看戴尔的1440 ,不说这么多没用的了,开工, 电动螺丝刀很快就拆完了,大概看了下,有点郁闷了,被修过,直接拿给老板,说已经在别的维修店修过了,报价吧。报价后客户同意修  。
         接过板子,咦 ,没见进水的痕迹,不好啊,现场被破坏了,二修机,大家都懂的,不太好修,问了下客户知道进水位置。插上电流表看下电流0.13,微短路,暗笑,用手摸板子,很快找到了发烫源,两处,一是待机芯片,二是EC,断电用万用表量了下EC供电脚,200多欧姆,有点果断没打待机3V、5V电感对地阻值,让大家见笑了,直接把待机芯片51125换了,为什么呢,因为待机芯片脚少吗,好换些,公司有这个芯片。
         芯片换后,量了3V、5V电感对地阻值200多欧,插上电流一点一点的加电压,一直加到19V,心中暗喜,待机电流0.01,量了待机3V、5V电感全无电压,难道开机后才产生的吗,开关按键接上,按下去,晕了,不加电,然后用表量了开关键有3.3V能拉低,说明线性3V 已产生,汗。。。先查待机吧,看图

VIN16脚19V  ,8脚VREG3 3v  ,17脚VERG5 5V,3脚VREF1.99V ,13脚EN0有电压,不好意思,忘记多少V了,6脚ENTRIP2   ,1脚ENTRIP1都无电压,高电平有效,难怪不出待机电压呢。接着查6脚ENTRIP2 ,1脚ENTRIP1看图,

图片显示不完不得再来一张,

他们来到PQ3303 ,PQ3304,G 极都有3.3发现其它两脚无电压,
51125_ ENTRIP2 , 51125_ ENTRIP1受控于PQ3305,PQ3305控制极3V_5V_EN无电压,查3V_5V_EN  接连着看图,

 经过电阻R3003信号为S5_ENABLE ,

 再查S5_ENABLE ,该信号跑到EC15脚,

该脚无电压,然后查EC工作条件了,供电3.3V正常,

查时钟看图

1脚 4脚 都有电压 对应EC 77,79脚,有压差,正常。查复位,ECRST#   EC 85脚 有3.3  正常,真的是无语了,这时没头绪了,由于判断失误,让老板买了EC,半个钟头左右,EC买回来了,差不多15分钟把EC换好了,换EC没拍图,心想这次总该好了吧,插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依然0.01,按下开关还是不加电,擦啊,再次量3V  ,5V电感,涛声依就,快崩溃了,心想不会是BIOS的问题吧,BIOS旁边也没进水,唉把板子丢一边了。
      上网查了下1440的有关帖子,还不少呢,看了几个,中间找到和我遇到的机器问题基本一样啊,

也是进水的,看了该楼主的贴子,豁然开朗,还真是BIOS的问题,不可思意。该楼主是打BIOS第一脚cs# 片选 ,无波型才怀疑BIOS问题。我也开工刷BIOS,找到BIOS资料,很快刷好,加焊上,冷一会,插上电流表自动加电,COMS电池我没装,这时长叹一口气,心想终于好了,呵呵,接上屏,有点想骂人啊,屏都没亮一下,只自动加一次电,老天总是不那么照顾我,反复思索,BIOS块坏了吗,又找来2M BIOS块,再次刷上,很快。 上电,哇,判断正确,真的是BIOS块坏了, 测量3V,5V 电感,电压全部出来了,从而也证明了,该本本是先出待机电压,按下开关键,加电了,电流哗哗的上去了,这下应该没问题了,由于粗心大意,连屏都没接,让小弟把本装上,小弟弄了半天,说点不亮,当时我不相信啊,接过来,点了下还是不亮,还掉电,各电压都正常,此次维修再次进入困境,此时小情侣,有点按捺不住了,问老板修好了没,我说先别着急,还没呢,最后老板让小情侣留下电话走了,我又真对板子好好看了一翻,没有一点头绪,没有心情再修下去,维修暂时停下来,看别的本本了。
   第二天九点上班来没干别的拿起1440 的板子研究,还是先看看关于1440更多的贴子吧,皇天不复有有心人,让我看到不显眼的一个帖子,

看完贴后才明白,这款机器挑BIOS块,同一个厂商的还不行,还得是同一个系列的,板子上的原BIOS块在换完后丢了,找不到了,然后找到图纸 看图了BIOS型号是W25X16AV,在料板上找到一个样的刷上,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久违的LOGO出现了,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上传下第一脚CS# 片选 波型图

时间有点紧没留下开机LOGO,抱谦,这是第一次发贴,写的不好,请大家看到后多多包含,机器是前几天修的,今天有空才发出来。首先感谢上面两同仁,更为要感谢的还是迅维修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平台,祝 迅维越做越火。
  天冷了写了3个小时的贴,望大家给加点分吧,谢谢

网友:
同事的坎坷维修啊,精贴

网友:
好坎坷的维修,二修的电脑一开始我就会让客户留下来慢慢看了!不会现场给的!

网友:
不错不错,几经波折  曾不放弃

网友:
楼主 的不放弃不抛弃精神可佳,再次证明了坚持就是胜利……好样的……

网友:
是GPIO脚吧

网友A: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BIOS问题会造成不加电?

网友:
EC没有初始化完成?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经常被效仿,不会被超越,我是做不来的。

网友:
1440的板子 还挑bios片呀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下,为什么BIOS问题会造成不加电?

因为 BIOS 的CS #片选信号脚是与南桥建立通讯作用的,所以BIOS问题会造成不加电

网友B:
楼主说的BIOS块是什么意思呀,是说BIOS芯片吗,还是说程序呀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判断bios坏的,猜的?不是说bios在编程器上
能读取就是好的。

网友:
向楼主致敬!!!!!!!!!!!!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BIOS块是什么意思呀,是说BIOS芯片吗,还是说程序呀

意思是要用 原系列BIOS 型号   代换,   不是程序  ,我两次刷的都是一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判断bios坏的,猜的?不是说bios在编程器上
能读取就是好的。

不一定啊,贴里面有  个截图,你找到那个贴子  看下,我是受那个贴的启发,才换的BIOS, 另一个截图是, 看到楼主,换了个bios块修复的,所以才我也换了个,换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