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08):
E430 集显 开机电流 0.5 3秒直接掉电 测试各路电压正常 求大神指点
掉电

网友:
说清楚些,最初的故障现象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去掉外设看看?或者测试有没有短路的?后级短路的?

网友:
是怎样判断各路电压正常的?如果各路电压真的正常,就按不跑马修,从平台复位查起

网友:
如果不肯定是供电电压都正常,先将供电修好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