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旁边的电容更换时搞错了正负极会怎么样?

楼主(2013-12-08):
一块奥美嘉的845老主板,主板上的电容爆完了,换电容时内存旁边的其中一科电容更换时搞错了正负极,没注意通电后诊断卡报B01E(C1-看不清代码-B0),通了几次电也是一样,后才发现是内存旁边的其中一科电容更换时搞错了正负极,改回来故障依旧。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845主板现在不值得维修

网友:
有极电容接错可能会听到蹦的一声。电容屁股开花了

网友:
电容会爆掉的

网友:
下次小心点,会爆炸的

网友:
额这个事我也干过,修显示器电源板子,和顾客说话结果弄反了一加电后果你懂得哦

网友:
先给主板放个电,不行刷BIOS啊!

网友:
的确。有些主板是反的。仔细点没大错

网友:
电解电容弄反了,屁股后面就通电就胀气冒烟的。

网友:
还不是华硕主板呢,华硕的你才应该注意呢

网友:
有极电容接错可能会听到蹦的一声。电容屁股开花了     嘿嘿,太对了,还会冒一股烟出来

网友:
反正不管什么板,换电容之前,都看下原来是怎么上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当学徒的时候就把华硕主板上的电容装反了,刚通电,砰的一声,吓呆了,从那时起,对华硕主板产生了恐惧 ...

固态那种?

网友:
华硕的电容也换过,没注意确实弄错正负了 ,并没有爆炸,只是进系统后就死机
这块板也没有爆,可能是电压低的缘故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