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K40ID MAIN BOARD2 不跑

楼主(2013-12-08):
今天客人拿一台华硕笔记本来修。我试到是不跑,电流跑到0.45v。把主板拆下来了。就量电压,电压也齐了,这种机器我以前也修过,我以前修过那一台是显卡问题,现在我怀疑是显卡问题,现在电流到0.45。就不动了,我先把显卡拿去加焊了,加焊完了就来试试机,加焊完了,和原来的问题一样。我又买了一个显卡来装,装上去一样不行。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个BIOS  来试试。想不到故障一样。最后我就找了一份图纸来看,来查这块主板的信号。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出哪里有问题。这样的情况我只能换个EC来试试了,换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我今天看到这样的状况就没有什么心情来修这块主板了,           过了几分钟,我打正精神来修这块主板,相信一定可以的。我又把图纸打开,又查了好久,我查到北桥隔离的一个MOS有点不太对正,我就把它换了,就把电压慢慢调大,这主板突然自动开机了,我拆上CPU  内存,来试机,我开机了,看到突然跑起来了,,有显示了,  就坏了这个MOS,我发图片给你们看看                                                                                                这样的情况也好难啊                                                                                                    哥们请你们帮我加加分、??????

网友:
谢谢你们帮我加加分    ,谢谢了

网友:
能否上传一下k40ID的图纸?好难找呀!

网友A:
k40ID点位图我就有,图纸我上传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40ID点位图我就有,图纸我上传不了

论坛里有点位图下载,就是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点位图下载,就是没图纸!

上传不了呢

网友C:
换一种格式上传,改成WOR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种格式上传,改成WORD的

不会呀

网友:
压缩成rar在上传啊

网友D:
鼓励一下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
恩,这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励一下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