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能关机

楼主(2013-12-08):
联想y470,不能关机关机后又重新开机

网友:
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把硬盘拆下后还是不能关机

网友:
bios,恢复出厂还是不行

网友:
求大神新解

网友:
EC问题吧?

网友:
可以具体些吗

网友:
一直按着开关能关机吗

网友:
说的太专业也ec,查了查,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按着关机键可以关机,但是一会又开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现在我正修一台Y470,不触发。

网友:
刷下BIOS啊,像BIOS问题啊

网友:
BIOS先刷一下。。

网友:
桥是待机就有供电的吗?楼上说的BIOS EC   都先试下,不行就换桥试试    开机后能正常使用吗、正常使用时会不会自动重启?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关机

网友:
关机后又重新开机

网友:
先从最简单的查起走嘛。是不是你开关键坏了。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不是有电啊,如果有电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电池开关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机器有没有搞好了   bios有刷过吗

网友:
果断报价 拆机  看板子啊.....

网友:
可以先刷EC bios试下  查查EC这块  这个机器南桥慢容易坏的

网友:
刷bios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4-01-18):
有可能开关的问题。。。

网友:
ec bios和南桥bios 一起刷下试试

网友:
联想的机子很多需要下载官网的ACPI驱动,电源管理,软关机受它管,你可以下个试试

网友:
如果不行肯定硬件坏了,看关机卡住时电流多少?加焊下EC

网友:
把所有外设接口拔了,只留CPU内存显示器开机键风扇,排除外设。

网友:
系统 BIOS 南桥 网卡的故障都会引起关不了机,排除一下

网友:
卡住时量下CPU供电还有没有,总线内存供电,看哪个有哪个没有,另外外设接口量下,比如miniPCIE接口的3v供电还有没有

网友: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硬盘供电没有断掉,硬盘接口南桥管,下 图纸查查,要还没结果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修好  没有  楼主    修好 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