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新机型的点火回路求解

楼主(2013-12-08):
仁宝的点火回路一直没弄明白,现在出来的新机型的点火回路好像又变了  如图:     这里有个Y470图纸    还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好像没变化啊

网友:
这个是确实是新的点火回路,比旧的要简单点,换汤不换料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变化呀!!
就是B+公共点不能有短路,一旦短路会把电压拉低PU10的3脚电压就会比2脚低,1脚输出低电平就会把acon拉低为0v,这样公共点的隔离管就不能导通啦!

网友B:
预供电B+ 不能短路    pacin为高  +5VALW 暂时不考虑   然后PQ105就会导通 接地  然后PR115和pr116先并联  然后在和上面的PR113分压   使pu101a 的+大于-端 所以输出高电平的acon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mainpwon   和  acon都是输出的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有什么变化呀!!
就是B+公共点不能有短路,一旦短路会把电压拉低PU10的3脚电压就会比2脚低,1脚输出 ...

PD105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ainpwon   和  acon都是输出的电压吗?

acon是 输出的 控制保护隔离的导通和截止   MAINPWON是控制开启3.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n是 输出的 控制保护隔离的导通和截止   MAINPWON是控制开启3.5v的

PD105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一样的 B++短路分压后电压小于6.6     在393比较器内部跟VREF对比嘛   内部接地  外围上拉被拉低  。。MAINPWON 跟 acin 也就被拉到了   隔离保护管子  就打不开了

网友:
没大有什么变化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预供电B+ 不能短路    pacin为高  +5VALW 暂时不考虑   然后PQ105就会导通 接地  然后PR115和pr116先并联   ...

PQ105是N沟道场管,PACIN高的话会把PU101A3脚拉低的,PACIN为高,+5VALW也要为高才行,B+上已经有两个电阻分压了,PR115各PR116再分压就会把3脚拉低,比较器输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D105 是做什么用的

起保护作用吧,防止被拉低

网友E:
看到这个图,就记得 墙头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图,就记得 墙头草

?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05是N沟道场管,PACIN高的话会把PU101A3脚拉低的,PACIN为高,+5VALW也要为高才行,B+上已经有两个电阻 ...

EN  没仔细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个图,就记得 墙头草

楼主说的墙头草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05是N沟道场管,PACIN高的话会把PU101A3脚拉低的,PACIN为高,+5VALW也要为高才行,B+上已经有两个电阻 ...

不对吧  此时+5valw 还没有产生  说以PQ106不用考虑   PACin已经产生   使pq105导通  这样PR115和pr116并联 接地  然后在和PR113 J进行串联 分压 这样就会+ 大于- 输出高电平的ACON

网友:
我也来了解一下点火回路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样的,没什么变化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

网友(2018-11-15):
相当于适配器检测信号, 如果后级公共电压有短路,这里就不能输出高电平。不能导通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