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的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3-12-08):
最近收了一台三星943NW的显示器,开不了机,指示灯不亮。测驱动板的5V,3.3V有,触摸条在正常机上试过是好的,判断为驱动板的故障,就在淘宝买了一个板。装上去,诶怎么一亮一灭,一量电压不稳有点偏高,没太在意,时有时没断开负载,电压可以出来。经过排除是电源板有问题,最后量到TL431的G极有一个电阻1.7K欧开路了,换了之后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装上原来的驱动板也能正常了么

Yy.
驱动板应该是好的吧,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而已

网友:
原装的驱动板是坏的,正常的应该指示灯亮的,是电源板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这种板电容最容易坏了 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