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源内部短路吗

楼主(2013-12-08):
我有一块主板,通电开机后几秒钟就自动关机,不接4PIN接口。就不会关机。把cPU供电的MOS管都换掉还是关机,最后,我把主电源Ic拆掉后就不会断电关机,想请教一下高手,是这个主电源Ic内部坏,还是其它外部电路坏?这个板是ASUS m2n68 -am se2的板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试再说吧。

网友:
简单的来换一个电源

网友:
电源也已经换过几个了

网友:
主电源那1块吧

网友:
换电源看是哪个短路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
看看外围电路吧

网友:
换个电源模块试试

网友:
还是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电源和供电部分

网友:
电源和供电部可能性大

网友(2015-09-27):
板子一直没修好,让我做料板了

网友:
华硕主板就从822排阻上找问题!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你拆了供电 ic肯定不会断电 了,主板都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