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无法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3-12-08):
U盘提示无法格式化该怎么办呀  是不是有坏块了呀

网友:
量产一下试试

网友:
你下载一个U盘制作工具  比如是绿叶  老毛桃,  制作成盘, 在格式 就可以了、

网友:
终极方法只有量产了。在不就换一个吧 。也不贵。

网友:
量产一下看看,不行就换吧!

网友:
我来试试的 菜鸟懂的少呀 谢谢各位!

网友:
U盘有要的数据没,没有的话看F是TCL的吗不是再做托焊看看,不行才去下相应的量产工具。

网友:
最先想到的就是找到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

网友:
是不是山寨U盘,去下载个产量工具,产量后还不行,直接拿MONEY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