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HDMM有时候看不到硬盘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08):
请问一下HDMM有时候看不到硬盘什么问题????

换了其他硬盘就可以,还有BIOS可以看得到硬盘,PE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安装了系统之后经常蓝屏或者系统崩溃!

或者安装过程中也会蓝屏,有时候安装界面的时候乱码了!!!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在HDMM里看不到硬盘,跟你的硬盘、HDMM版本号、主板都有关系。

网友:
希捷的看不了,sata的硬盘有的需要转接卡吧。

网友:
蓝屏什么故障,不一定都是硬盘的原因,楼主也查查其他的比如内存。。

网友:
可能是硬盘坏了。

网友:
如果硬盘是好的,检测不到先排除数据线电源线故障,IDE接口要排除跳线问题,SATA硬盘换转接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