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45H MBX-190 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3-12-08):
待机正常,按开关后指示灯可以亮。但电流一直停在0.01,SLP_S5-SLP_S3一直处于低电平,测量RSMRST触发后变为3.3V正常,PWRBTN触发后用示波器测一直是0-3.3V反复跳变,断开IO到南桥的PWRBTN,IO处这端也是反复跳变,南桥端为3.3V。IO芯片换过,BIOS芯片也换了刷过,无果。给IO的供电正常,待机信号: LIDIN# 3.3,ACIN_EC 3.3,AC_OFF 0V,VCORF 1.8V,ECRST# 3.3V,PWRSW#_R 按开关高低高后一直为高。这些信号都正常。BIOS到IO的电阻线路也都正常。现在不知道哪里引起的了。
请各位帮帮忙,哪里会引起这个PWRBTN反复跳变。

网友:
没有明白 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