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进BIOS显示WAIT...

楼主(2013-12-08):
开机在左边显示:HHHHHHHHHH,是竖着的,按F1进BIOS显示WAIT...卡死。
H
H
H
H
H
H
H
这样显示在最左边
COMS电池拿掉也不行。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一模一样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修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A:
谢谢楼上,确实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机器呢?

网友:
AMD+RS780L+SB710+09181_1N_RTL8103L-P39+R1B+0424+LENOVO+BARBADOS+B305

网友(2014-01-07):
收了个305机子,一模一样的故障 是桥的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确实是桥的问题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确定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加热一下,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