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开机电流1.30不亮。这个管子怎么代换谢谢

楼主(2013-12-08):
(图片)

网友:
可以把1脚跟4脚连接起来吗?

网友:
高手可以给个答案吗?谢谢!!!

网友:
这是个与门,Y=AB

网友:
意思是AB是高电平   Y就是高电平?

网友:
AB同时为高,Y输出高电平

网友:
或门也可以

网友:
看图是可以的。

网友:
无名小二 -6 严禁灌水

网友: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
能不能把5脚跟4脚连起来应该也没事吧

网友:
1,4连起来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直连后得结果,,直连试下

网友:
不行  连了就没逻辑关系了

网友:
可以不用代替,直接将124脚连接起来也没事。

网友:
这个连接起立应该不行。。是个门电路。连接应该不可以 吧

网友(2014-07-04):
A和B要同时为高,Y才会输出高电平,缺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4脚和5叫不能连吧    要加电阻吧

网友:
连起来能正常吗?  搞好求赐教。

网友:
与门电路,A B同时高,Y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