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上面3分之1处发白

楼主(2013-12-08):
hp显示器,上面3分之1处发白

网友:
上个图看下啊   是不是屏坏掉了 ?

网友:
十有八九 又是早期的群创屏..放弃吧 没有专业的设备是搞不定的

网友:
十有八九屏坏了。换吧

网友:
楼主,维修液晶显示器首先要分别测试电源高压板、灯管、驱动板与屏,大致确定是那部分问题,如果确认是屏问题,而且不是因供电引起的原因,以及屏上主控图像处理芯片引起的故障,那么就果断放弃维修以免耗费时间与精力。其他原因引起的故障,有时间久进行芯片维修,没时间就用通用板代替,电源高压板与驱动板一整套也就50-60元。要确定到底是那部分故障需要准备一套测试套件,也就100-200元搞定。做维修一定要有一套比较好的测试工具,这个投资不能省,如果这都不肯投资,那还搞什么维修呢?

网友(点评):
说得太对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