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每次放一个网上必须开机两三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3-12-08):
东芝C600每次开机按键开两三下机器才能正常开机。。。再开就正常。。一次 成功。。放一个晚上就变成开机两三次机器就可以正常。。谢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没有明白

网友:
要热了才启动吧

网友:
可能是晶振之类的出问题

网友:
是否是开机键的问题 ?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看下机CPU背面有没有NEC电容,换了再试试

网友:
你把机器拆出来,有镊子去短接开机。试试能没次都开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