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今天遇到过一以前一直没遇到的问题,路过的帮分析一下 急!!

楼主(2013-12-08):
今天接到一块梅捷的520大板,现象是不开机(不触发),后经过一翻测量。换了同样的IO后能触发了,有显示了,上硬盘 装系统 可以可以GHOST了, 但进系统后,没有声音,一查看,发现有一堆未知设备有感叹号!!!,而且都是同一个设备信息,去官网下了对应的驱动安装上去 也是一样的情况,每次开机都发现新硬件 提示安装驱动。点确定又提示无法安装驱动。。但用驱动精灵也自动搜索不到这个声卡所需的驱动,提示没有硬件需要更新驱动。赶紧拍图给你们帮分析 分析,是不是声卡芯片有问题了?? ALC883的芯片。。。。 帮帮忙啊!!!换了IO能安装系统了。本以为OK了,差点就给客户拿回去了。。。。一插喇叭放歌曲。没声音。。。手上又没有这个芯片替换!!!!!

补充内容 (2013-12-10 15:51):
已经解决,声卡芯片的问题,经过论坛众多朋友的指点,换了一个ALC662的芯片上去,现在有声音了,没有感叹号了。开机提示发现硬件后 再提示安装驱动 我点自动安装后 能自动安装(之前装过ALC883的驱动),然后就没感叹号了,有声音出来,高兴啊 今天!!多谢各人好心的论坛朋友!!!

网友:
台式机大板本人觉得都没有多少维修价格

网友:
本人不会修高级的笔记本呀,只能摸摸台板。。。。

网友A:
你的显卡驱动也没有装好吧  NV的卡 没驱动 也有此种情况  因为高清接口HDMI自带声音 必须要驱动

网友:
你不怕的话,就用662,885,880之类的代换,总会有一个可用,我以前代换过,出声音,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话说520的板,在我们这里卖6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卡驱动也没有装好吧  NV的卡 没驱动 也有此种情况  因为高清接口HDMI自带声音 必须要驱动

NV的卡 9600的 没HDMI口 只有VGA和DVI  显卡没感叹号!!! 而且装别的板 显卡驱动都是GHOST直接能正常装得上去的! 应该不是NV的卡的驱动的问题吧!不过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试试驱动xx软件

网友:
其实你这个问题可以试试拆掉声卡芯片确认下是不是声卡芯片引起的 正常的话一个是一个声卡驱动未安装 像你这么多提示应该先确定下是那个芯片引起的、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呗!io附近没什么事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的卡 9600的 没HDMI口 只有VGA和DVI  显卡没感叹号!!! 而且装别的板 显卡驱动都是GHOST直接能正常装 ...

这样就把神卡杀掉再说

网友:
楼主不妨这样试试,如果是我的话我先把声卡芯片卸下来,看看是不是声卡芯片导致的,如果是芯片的事手头上有没有的话我就和顾客直接说,都哪里坏掉了,这个芯片没有,不行就安个独立的声卡吧

网友:
不行的话,楼主就只有插上一个外置声卡,把内置个屏蔽了,

网友:
看下这台电脑是不是还有安装了监控卡,比如有种监控卡16路的,就有16路声卡驱动要安装。

网友:
用更新驱动的办法硬装驱动,试下吧

网友:
想这些大板的NV的  声卡是883  880 888的都爱坏
883可以和6662代换  之是6声道换成3声道而已不影响
还是没有加焊桥

网友:
先找个代换的试试,再装个系统

网友:
压一下CPU看看别以为说着玩的哦

网友:
桥的问题多

网友:
没声音你要看声卡芯片工作不,在看你换的EC行不行

网友C:
既然有维修空间,那存在就意味着合理。
1,声卡芯片
2,你换过IO,有没可能BIOS出错导致
3,台式机嘛,实在不行就加个PCI声卡照样搞定。维修而已,不是搞工程。客户好用就行。

网友:
加独立声吧,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就行了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不过今天我拆了芯片后 没有那些提示了,等买到芯片回来 再换上看看来,谢谢论坛是各位的热心帮助和忠实的建议!!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维修空间,那存在就意味着合理。
1,声卡芯片
2,你换过IO,有没可能BIOS出错导致

手上没有这个芯片,不过今天我拆了芯片后 没有那些提示了,等买到芯片回来 再换上看看来,谢谢论坛是各位的热心帮助和忠实的建议!!感谢!!!

网友:
小白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还是换声卡吧

网友D:
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刷BIOS试试呢?

已经解决,声卡芯片的问题,经过论坛众多朋友的指点,换了一个ALC662的芯片上去,现在有声音了,没有感叹号了。开机提示发现硬件后 再提示安装驱动 我点自动安装后 能自动安装(之前装过ALC883的驱动),然后就没感叹号了,有声音出来,高兴啊 今天!!多谢各人好心的论坛朋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声卡芯片的问题,经过论坛众多朋友的指点,换了一个ALC662的芯片上去,现在有声音了,没有感叹 ...

恭喜啊,原来是662惹的祸!

网友:
IO换的是否没问题,BOIS刷一下,在看声卡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其实换个PCI的声卡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啊,原来是662惹的祸!

原来是ALC883的 论坛他们都说可以用662的换,我试着换了,果真可以了!!!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