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案例一

楼主(2013-12-08):
案例一:机器型号华硕K43E,板号:K43SD REV2.
故障,外接正常显示,内屏依次显示白,黑,红,绿,蓝,紫屏,一直循环显示,有点像显示器测屏程序那样,换屏也一样,测屏线也是好的,由于此机找不到图纸点位图,只有打开华硕K42JR的图纸来对比着修,打开图纸找到屏接口的那一页,看了下这图和K43SD的屏接口定义不一样啊,但两个板的接口是一模一样的,看来只能从接口挨个挨个的测了,测了下各供电都正常,再打值比较来判断哪几组是LVDS信号,找到了 ,其他三组对地值都为490,只标红线的一条对地值为98,另一条也为490,LVDS信号是从HM65桥里头出来的,看来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为了判断是不是桥坏引起有一条对地值偏小,先上BGA把桥拆下,再打4组值都无穷大,说明值偏小确实为HM65坏引起,手头上没找到HM65的桥,只有HM67的桥,用HM67代换成功,

案例二:机器型号HP4411S,AMD芯片组,独显,外接延时几秒花屏,内屏不显, ,看起来很像是显存问题,当时想走揭径就在论坛上找了找,看到很多坛友遇到这种情况,花法也和我的这个花法一模一样,看了不少换了几个显卡,换了显存也没解决问题,我还是相信自己,我也把显卡先重值,也一样花,显存全换了还是不行,再测显卡各个电压,时钟都正常呀,就是没EDID认屏信息,想了想外接也是延时几秒才显示花屏,重植北桥后故障修复

案例三:机器型号,联想Y650 板号LA-4551P 故障无待机二修
拆机打各大电感值都正常,公共点也有19V电压,待机芯片ISL6237有被上家换过, 直接用示波器+5VALW电压的上管PQ402的G极,瞬间是这样的,  才5V的幅值,肯定不能导通19V的电压了,最少也要24V以上才能导通19V电压,先换上管PQ402问题没解决,图7再测PR405也是好的,换升压电容PC412后问题解决 5V电感后端波型 Lenovo

继续努力。。赞

网友A:
技术不错,挺干练的

网友:
用示波器,修电压真的很快呀,对了问楼主一个问题,买个手持的20M示波器,修那个笔记本电压这块的够不够用!

wxf

网友:
感谢楼主的邀请  谢谢

网友:
修电压20M的够用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不错.修几年本了.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挺熟的,这个是好工具,阿林老师教得很出色

网友:
楼主相当老练啊

网友:
多多发这种帖子,有技术含量,有指导意义,以后还有问题请教你啊~~

网友:
楼主大哥,一句话:服了。。。。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麻烦发个调双通道的帖子呗

网友:
跟着楼主,,继续学习,,不能错过

网友:
后续会有大量的维修案例上传?  期待····         你QQ多少,下次有问题请教下你,   我的技术跟你差好多呀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像你学习 只能这样说 不要倒下

网友:
判断很迅速,做事很干练啊,实在佩服,强人一个,向你学习啊

网友B:
再测显卡各个电压,时钟都正常呀,就是没EDID认屏信息,想了想外接也是延时几秒才显示花屏,重植北桥后故障修复,,,为什么做北桥

wx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测显卡各个电压,时钟都正常呀,就是没EDID认屏信息,想了想外接也是延时几秒才显示花屏,重植北桥后 ...

因为外接也要延时几秒才花屏,所以就想到做北桥了

网友:
技术真的没得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挺干练的

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生意还好吧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波波啊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为什么外接延时花,就做北桥了呢?能讲讲原因吗?这样大家也能理解些,谢谢

网友:
楼主 我的示波器不会调试啊,比如检测晶振的时候不显示32.768.只有波形怎么回事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量应该很大,整天摸本,修炼成精,鉴定完毕。

网友:
看你的帖子都是好帖子

网友:
楼主表达的通俗易懂,很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什么波波啊

看图片应该是普源DS1102E的,我用的也是这个型号!

网友:
以后要多看你的贴子,好好像你学习

网友:
楼主发的贴个个是精华……让我们这些新手从中取到不少经……楼主加油!

网友:
楼主 能教一下  普源DS1102E的示波器的具体的操作吗  我新手

网友:
楼主连连出精华贴,牛逼啊,加分

网友:
前连个案例太经典了,刘明收藏

网友:
楼主思路真好,我现在修本老没有思路,郁闷啊!

网友:
这个厉害啊,确实不好修

网友:
可以啊,看上去年纪不大,维修经验还可以,挺不错的。

网友:
你是牛人,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心底思路很明确,才能这样快速修复,问下楼主,如果修笔记本,打电压和信号用的示波器,多少兆才够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测显卡各个电压,时钟都正常呀,就是没EDID认屏信息,想了想外接也是延时几秒才显示花屏,重植北桥后 ...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做北桥

网友:
楼主 将知识运用的非常灵活 这正是我好好学习的地方 我现在感觉就是没有一个系统的轮廓

网友:
看来楼主的维修思路如水流般永无止境啊!第一个案例有没有可能nb没坏只是虚焊,不知道加焊会不会好!

网友:
没你前几次发的帖给力呀,这类故障经验多了看现象就知道啥问题了。
期待你写一些机器在用的过程中不定时出现蓝屏,掉电,黑屏的维修过程和思路。

网友:
文哥经典贴,技术含量高,都是学习的好教材。谢谢分享

网友:
很精通。要是我修肯定想着先干显卡了

网友:
技术太好了,羡慕啊。

网友:
技术强悍,都好长时间没有修机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 ,经验值高

网友:
AMD的芯片组、不管独显、集显、外接花屏、或者内外都不显、直接做桥、加焊就行、

网友:
思路还是很明确的,实地的学员就是好。

网友:
这三个案例,在我这儿就是直接宣布死刑了。 差距咋这么大呢,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真的是思路很清晰呀!功力很深厚!

网友E:
最后一个案例,自举升压电压电容不良导致的不出待机,上家技术不行啊。。。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个案例,自举升压电压电容不良导致的不出待机,上家技术不行啊。。。

你以为现在修电脑的都懂理论啊

网友:
示波器修本就是快 也要研究下示波器了

网友:
这位兄弟很牛逼 不愧是迅维出来的 深得阿林 饼哥的真传

网友:
技术精湛,膜拜呀

网友:
看楼主用示波器很熟练维修,佩服!

网友:
楼主写的案例经典且简单易看。

网友:
看来我也要加强示波器的学习和研究了。楼主的帖子写的很干练,思路很好。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用得好就是神器

网友:
楼主的每一个贴都很赞!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以前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好贴。

网友:
哇塞,老手啊,饼哥推荐学习的对象啊,

网友:
楼主,能尽量多分享一下你的维修案例么,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学习

wxf

网友:
厉害呀,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双通道怎么用?

wxf
后续会写的

网友:
确实比较给力

网友:
楼主的贴子很好,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再接再励!

网友:
这就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屡次神贴,兄弟们受益不浅,,在此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生意还好吧

现在笔记本生意很差了,最近在外面记忆复印机的、生意,所以很少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外接也要延时几秒才花屏,所以就想到做北桥了

思路超清晰,只是第二个案例。就是没EDID认屏信息,想了想外接也是延时几秒才显示花屏,重植北桥后故障修复。为什么直接做了桥没有说明啊?

网友:
楼主真是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