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寸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机键没反应求解?

楼主(2013-12-08):
今天一个显示器按开关键没反应,拆开检查电源板时,测的14v电压只有9v,5v电压只有1.8v。。。我是新手,求思路,,该如何修理、、、?

网友:
电源工作不正常 你先检查5伏和12伏电路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断开驱动板,在断开高压板供电,在修~

网友:
电容,或高压条。

网友A:
先修坏   再想办法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坏   再想办法修好

呵呵。。。修坏容易,修好难。。

网友B:
驱动板有短路吧,检查好像那个板中间有个三极管容易坏 拆掉就OK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坏   再想办法修好

这个理论?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坏   再想办法修好

是有点不理解

网友:
有的电路反馈也会电压拉低

网友:
有时候是一个二极管短路造成的,好像是接口定义附近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跳变不,如果电压不跳变的话,那你换电源芯片来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换光藕和431,最后再换滤波电容

看负载有短路没

网友(2014-07-10):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短路吧,检查好像那个板中间有个三极管容易坏 拆掉就OKl了

这个三极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二极管有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