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4235修复记暨2013年季度评选环节三参评作品

楼主(2013-12-08):
   近日,同事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突然不能开机,请我帮忙看看。
   这是一台宏基4235的本子,据同事反映,这台笔记本头天夜里还能正常使用,可第二天却不能开机了(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于是我拔下电池,接上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通电开机,仍然没有反应,测量电源适配器输出19V,正常,看来问题出在笔记本自身了。
     拆机后对主板电池进行放电,再次通电,居然开机了,装机还原交还同事,以为问题就此解决,没想到第二天同事再次找到我说本子仍然不能开机,即使偶尔可以开机,也时不时地自动关机。
     再次拆机,焊下电池,测量3V正常,看来并不是这个问题,用万用表测试公共点的电压19V正常,3.3V5V电感上却没有电压输出,正常情况下,ACER4235笔记本电脑待机时,3.3V5V电路就会工作,产生3.3V5V电压。观察主板上3.3V5V供电电路采用的芯片为TPS51427。找来此款笔记本电脑的电路图图纸3.3V5V所用的供电芯片却是ISL6237,查资料得知,这两款芯片可以互换通用。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出,3.3V5V供电芯片ISL6237的关键测引脚,6VIN为主供电,4EN_LDO为主控制信号,7LDO5V线性电压输出,14EN13V单元控制信号,27EN25V单元控制信号。接上电源测试,6脚为19V正常,4脚为0V7脚为0V,两个都为0V。因此可以判断4脚主控制信号没有引起的3.3V5V单元电路不输出电压。
   通过电路图追查4EN_LDO的电压是由电源接口输入19V电压经过PL1转换成VIN,经过PD4转换成18.7V的电压经过PR9PR10两个68欧的电阻并联输出VS(如图一),再经过稳压值为5.1V的稳压二极管PD8输出13.6V电压,经过100K欧电阻PR46200K电阻PR47串联分压得到9V左右的电压(如图二)。

   接上电源测试,PD4的输入端19V,输出18.7V,稳压二极管PD8的输入端为18.7V,输出13.5V,再测电阻PR46的输入端却为0V,断电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PR46和稳压极管PD8之间有阻值为无穷大。说明PR46到稳压极管PD8之间断线,引起3V5V供电芯片ISL62374脚无主控制信号。用放大镜观察,发现在它们之间有一块霉点,用刀片刮去霉点,用飞线连接PD8PR46,通电再次测量5V正常,装机还原,开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因为主板上发霉腐蚀的部分与触摸控制区的右键SW2位置很近(如国三),怀疑是同事不小心将水或是汗液之类的液体渗入其中,长时间引起主板发霉腐蚀,导致了从最初的开机不定时掉电到最终的不能开机。
   维修花絮:这是我第一次在迅维主板维修基地的原创版块发表的处女贴,这篇原创文章所写的是我迄今为止修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维修时间是2012年8月19日,我很清晰地记得当时还不自量力将这篇文章向“家电维修”杂志社投稿,可惜到最后是杳无音讯,今日也是作为2013年季度评选环节三所参评作品吧。

网友:
思路挺好的好好学习

网友:
说的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终于能结合电路图和作者的讲解,看懂一点维修思路了。供电方面应该简单一些,就是围绕电源管理芯片查。到了总线各种信号就麻烦了,不懂示波器就没法搞。

供电短路的话,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故障比较方便

网友:
不够细心哦,好好努力吧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待机芯片 4脚EN_LDO为主控制信号 应该是控制线性电压产生的 。

网友:
思路不错 学习啦

yiiu1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修得很好,请问发霉腐蚀可不可以用天那水清洁而不飞线呢?飞线一般用的是什么线???

网友:
下次莫名其妙的问题。一定得仔细看的哟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很清楚,算是很好的维修经验贴吧,如果参选最好再难一点,再深一点。呵呵!

网友B:
可以用天那水清洁表面的腐蚀物质,但因腐蚀而导致铜箔断线,却只能采取连锡或飞线的方式解决。
飞线一般用的是比较细的漆包线

网友:
细心,思路明确是修板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天那水清洁表面的腐蚀物质,但因腐蚀而导致铜箔断线,却只能采取连锡或飞线的方式解决。
飞线一般 ...

原来如此,我又学了一招了。我一直不知道那个铜色的头发丝一样细的线是干嘛的,原来是漆包线~!谢谢楼主指导~!

漆包线一般用于 焊盘或芯片引脚小电流工作的地方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待机芯片 4脚EN_LDO为主控制信号 应该是控制线性电压产生的 。

是的,类似于,EN_LDO名字的芯片,这个名字就是1631 1632里面的shdn的意思

网友:
思路真的很明确,抓住不开机的机会,测量哪里不正常,顶一下

网友:
赞一个,修得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不错,电子元件特性非常清楚,会判断会分析,问题小,修的好。经验也很足。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