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怪问题

楼主(2013-12-08):
联想E420有时能亮,有报警声,重植显卡,桥现象依旧,于是细心的查各组供电,发现内存辅助供电不正常,更换芯片后机器正常。。。。。。。。。。

网友:
累啊。。。。。。。。。。。。。。。。兄弟。。。。

网友:
继续努力啊。。。。。。。。。。。。。。。。。。。。

网友(2014-01-23):
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也是滴滴报警声  ,说说你的解决方法呀

网友:
报警几声啊。。。。。。。。。。。。。

网友A(2014-04-29):
这个今天我也遇上了  一长3短  后面紧跟着还有8声。

网友B(2016-10-01):
引用 网友A:
这个今天我也遇上了  一长3短  后面紧跟着还有8声。

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有个

先把各个供电都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缺少某一个供电包括二级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