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6050A2493101-MB无待机3V 5V经典修复

楼主(2013-12-08):
首先来张全身照

故障:无待机3V 5V
维修经过: 同行拿过来一块板,让帮忙看看~由上图可以看出PCH桥已经被拆了  另外还有网卡 5脚的小芯片
                  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无待机3V 5V  我说没待机 你咋把桥,网卡都拆了 他说:他打到待机3V的电感L6100阻值正反向都是125欧  怀疑后级有短路 芯片TPS51123保护 所以不出待机3V 5V   在这之前 他已经量到VREG3  VREG5线性电压已经出来了~就误以为芯片条件都满足了,不然怎么会有3V 5V 线性,所以芯片其他的条件都没测~~就开始拆件了~这是他的维修经过
我的维修过程:打各大电感没有发现问题,然后就开始插电源 上电~~
                       1: 既然没有待机3V 5V  我一般先会去测下 公共点的电压有没有出来,也就是有没有过保护隔离 直接找到Q6000 的D极 PVBAT发现无电压,只量到了0.9V的电压  明显不对
2:吗的 公共点没电压 3V 5V线性怎么出来的 请看VIN来源

                                                               下面开始修公共点电压

                                             待机修好  开始植株 把桥装上

大家来点分 鼓励鼓励 继续发帖  谢谢大家

网友:
KF14CHR-6050A2493101-MB-A02.con (1 Bytes, 下载次数: 93)

网友:
上面是点位  下面是图纸

网友A: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管子的S级电压串到 G级 的话 ,一般是管子 G S两级之间直接相连导通了,也不排除管子击穿短路的可能性,这里楼主也可以测量下场馆 GS 对地阻值来确定。

网友:
算是一个邪门故障了,这个管子GS击穿的可能性不高,是奇葩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来说不是什么麻烦的问题 一修哥怎么就这么大意啊 看到你的帖子他一定受益匪浅啊 呵呵

网友:
高手,请问如果没有图纸是不是就没法修这个板子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3V5V修好了,桥做好后,应该亮机了吧

网友:
高手,等到你吃票子了

网友:
古井贡科技局 就看见

网友:
公共点没电压可以直接飞线过来,这种方法很实用,不过有时候引起电池和适配器不能同时用

网友:
直得表扬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这个桥不好直球

网友:
修本还是看思路啊。。。

网友:
GS  导通,DS截止,无公共点电压.

网友:
兄弟我们的表是一样的嘿嘿,上家修的也太NB了,直接干桥

网友:
修板要有细心、耐心,找出故障点后再找原因,一修在公共点没电压的情况下就拆桥不明白,维修大忌:不知故障点和原因,在板上乱拆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明了。

过奖了  这得感谢饼哥的教导有方

网友:
电路基础很扎实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