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1V 特怪问题,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3-12-08):
冷机开的时候正常,可能使用半个小---2个小时左右, 会自动关机。(指示灯灭)

此时,再按开关,会亮一下即灭!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如果拨掉电源线,再接上电源线,又可以正常用上10-30分钟左右。。。

12V,5V电压很稳(前几天换的新电容)
不接灯管,屏都一样会自动关机(指示灯灭)
问题,大概锁定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但具体哪个部位,测不出来。(因为外接电源到驱动板上,不会出现故障)

网友:
摸摸驱动板上的主芯片烫不烫

网友:
亲,灯管断线了,你拆开看一看,一定一定的

网友:
看一下电源部分啊 电容 不亮的时候测下电压  灯管  高压

网友A:
为什么冷机开机,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热机后就灭??  重新拨点电源线,马上插回去,又可以用一小段时间??

网友:
比较纠结,换高压板试试确定一下是不是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冷机开机,可以用一两个小时。。。热机后就灭??  重新拨点电源线,马上插回去,又可以用一小段时 ...

灯管线头处是断非断的,通病。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1、先排除是不是灯管问题,稳压电源调12V+单灯高压一个一个点灯管电流0.39左右正常。
2、灯管正常的话改一下高压试试,12V N/F ADJ  GND
3、既然你已经说电源板电压输出很稳定了,那就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了

网友:
以上只是我维修显示器的思路,不对话请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