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THINK E40 独显

楼主(2013-12-08):
这个机器是别人维修过的,下面商家返上来的,故障现象报警两声不显,显卡维修过,报价320元维修。没想到一问价测试芯片90元,翻新货150元,原装货220元,加上二片显存和运费一片显卡的费用达到270多元,还咱修哇。没办法都是老客户了,宁愿自己吃点亏也不能寒了下边商家的心,下次这个价不接修E40显卡了,没法做,显卡费用太高。先吹吹用户原来的显卡,无论如何吹都不亮,开始用户全拿过来时还能报警方两声,吹了两下不叫了,键盘也不起作用了。说明没有过显卡电流能能上至1.8然后回到1.2左右。
1 拆了显卡后看到下边原来掉过点,拆开芯片后上面的连线已经不在了,重新连线补点上漆,固化完毕。
2 把用户原来的显卡织球还回去,故障一样
3 从原来从其它机器上拆下的来芯芯片上机,看到电流是过了的,键盘也起作用了,就是不亮,这时故障复原到初始状态了。
4 换了下面两个显存,故障一样,再换上面二个显存还是一样。
5另换一片拆机的显卡,反而不自检了,键盘不起作用,看来没有过显卡。看来这个显卡不象什么630那些显卡,拆机的一般都能用。想节约钱也节约不了了。
6没有办法订一片全新220元的显卡和二片显存回来(不想订翻新货是因为怕不保险),显卡经我目测是全新的,焊上后 电流居然只上到0.95左右,好象做BGA没有什么问题嘛,电流居然不起来。测显卡到CPU的耦合电容发现有几个与显卡这边不通,给显卡上面压上一个1.5的铜片配重再补焊一次,外接亮机(估计是这个板有轻微变形,有的点没接触上,配重以后就接上了),但是花屏,内屏不亮。真是碰到鬼了。
7 用发回来的二片显存换掉上面的二个显存,亮机。
8 装机后发现跑3D显卡能上到85度以上,CPU温度低好多,吹的居然是冷风,用手摸摸确定显卡那个铜管有问题。这咱办不可能再赔个铜管给商家嘛,风扇改强转算了,温度看电影显卡50度左右。看来可以用,只有给商家说明白,让他自己给用户解说,可能最早就是散热器坏了导致显卡坏,前两次维修后都没有换散热器,显卡又坏了。 以后天热一定要换散热铜管。

这个机器是我有史以来换显卡赚的最少的一次了。维修真不易啊!!!!!!!!!!!

网友:
e40散热器坏事通病吧  楼主还是强大 还是干好了

网友:
干得好啊     谢谢你分享

网友:
E40的机器就是难修啊,搞不好要赔本。

网友:
E40铜管是坏的挺多。

网友:
花屏是什么样子的啊,你换上显存就好了

网友:
E40散热器坏是通病,E40AMD的机子北桥也容易坏。

网友:
哎 这破机器  没法说了     太烂了 真的

网友:
显卡黑胶的吧 ,真的不好做啊,一开始不要动显存直接换显卡会好点吧

网友:
这种机器散热片坏的挺多,以后多注意就是了

网友:
维修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没办法啊

网友:
楼主真舍得下本钱,那个价格还敢买全新的,其实测试的也是蛮好的,极少返修的,不过铜管一定要换

网友:
你们那里价格好啊

网友:
这种机器  我就直接换板  BGA技术不怎么好  伤不起

网友:
哎。碰到老客户,赔钱也是有的。。

前两天一个客户的CQ40机器,换屏幕的,拿回去后可能客户的适配器不行,19大短,烧了好几个供电芯片,U也烧坏了,机器修好还赔了个 AMD的U给他, 今天返修,北桥虚焊。。。  无语、。

网友:
楼上修机修的真背
你换屏幕以后难道没有试机吗,如果试机以后没问题,客户拿回去出了问题,不是你屏幕引起的你完全可以丢给客户的。

网友:
借鉴了。。正在闷我的显卡还换不换的哟

网友:
E40的维修成本太大,卖芯片的太坑了。

网友(2014-11-10):
我修的e40到0.8掉电换显卡好了  芯片成本270不赚钱也没有陪多少

网友:
同情楼主,不过这机子如果报个500块,机主估计不愿修。

网友:
就是赚的少了点  不过做生意就这样 自己吃点亏也得挺着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一样的现象,是B460的机子,老烧显卡,换个用不到一个月就烧了,能显示,就是不能放视频,最后干脆叫客户换板子,还能赚几块钱

网友:
这个机子换显卡,上面两个显存基本都要取下来重新值珠的,

网友:
13年发的帖子,14年居然还能回复?神了。。E40散热架挂是通病了,拆机修之前都要先检测散热架的。

网友:
这机散热器也坏,,,

网友:
其实真没必要换,一般是显存链洗了

网友(2016-04-24):
这个工作量下来不得了

网友:
修这个机器一定要注意,不能蛮搞,芯片下面有灌胶,取芯片一定要注意,否者会掉点断线。还有一面的显存也有灌胶!

网友:
E40 这款机器毛病多  又打惯胶 维修真麻烦   要命

网友:
我有好几台 换显卡都掉点  真的很气人 要不是 报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