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B305,这算通病吗

楼主(2013-12-08):
联想一体机 B305,这算通病吗,开机在屏幕左边显示
H
H
H
H
H
,按F1进BIOS,显示器WAIT---,卡死。
刷过BIOS,不行。

网友:
应该是机器死机吧!这不是通病。

网友(2014-01-07):
很有可能,今天遇到了

网友:
加焊南桥OK

网友:
这么奇怪的现象?能正常显示字体不?

网友(2016-07-04):
见过,换桥好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修很多了已经。南桥通病

网友:
桥的问题,修了好几台了,加焊桥就OK

网友:
通病了!加焊南桥就好

网友:
手上刚好碰到一台……

网友(2020-08-06):
sbwent  sb问题

网友:
通病啊 换南桥就好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吗 好了吗

网友:
通病 捡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