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独显跑0.4马上掉电

楼主(2013-12-08):
一联想F31A电流跑到0.4A之后马上掉电到待机电流0.01,再次按开关又是跑到0.4掉电到待机电压,开机的一瞬间测35V 等各个电压正常,CPU开机的一瞬间也有0.8A的电压,主板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排除了由于散热不好引起的掉电,某个单元电路没电压引起的掉电(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芯片虚焊引起的掉电(已加焊),短路引起的掉电(主板上的电容全测了,没有短路的),没思路了

网友:
没有别的思路就只有换南桥耍了。

网友:
认真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