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我显示器花屏,要使劲拍一下就正常了。

楼主(2013-12-09):
各位大哥我显示器花屏,要使劲拍一下就正常了。偶尔又会花屏,但等一段时间又出现那样的情况。是最近出现的情况、

网友A:
多拍拍屏都会拍坏了,估计屏线松了

网友:
逻辑板和屏线你查查

网友:
屏线松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线的问题,那是一定的了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条屏线看看正常不,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个人觉得是屏坏了

网友B:
各人感觉应该是屏 把屏线拆下来 用橡皮擦试干净 故障依旧 估计屏与板的线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拍拍屏都会拍坏了,估计屏线松了

准了,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人感觉应该是屏 把屏线拆下来 用橡皮擦试干净 故障依旧 估计屏与板的线路断了

嗯,赞同楼主的,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这种情况 屏线情况多 拔掉电源 拍一下 在插上电源  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感觉是屏线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是屛线问题吗

网友:
是屛线问题,用橡皮擦擦金手指,重新插好即可

网友:
拍坏了 换新的吗?看看屏线吧 擦一下

网友:
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