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主板 通病有时开机有时不能开(有木有解决的)

楼主(2013-12-09):
今天接一台华硕K42JP 通病病有时开机有时不能开 跟大家一样,加热 换场管 电感 芯片都试过无解。(都是一样)。
淘宝上看到有人专修这个问题,不知道有修过的没,发几个图片出来看看。看他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去做显卡,做桥了
这个是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ogid=p012333050b6f5

网友(点评):
100元维修: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9.Mxu99S&id=35565450948

网友:
解决华硕的神人出现了,

网友(点评):
换电阻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要返修!http://shop65127737.taobao.com 100元修板。

网友A:
不是有人发表过了吗?一个小电阻由18K变成了5K吗?

网友(2014-01-14):
有完美解决方案除了 花了我200大洋买了一份  机器问题是ASUS  K42JP(K42JA )时亮时不亮通病故障解决办法
故障现象:不亮的时候加热一下 CPU 供电 IC 就会亮
机。双根内存故障率大,单根内存故障率低。冷机状
态故障率大,热机状态故障率低。亮机时 CPU 供电
1.2V,不亮机的时候 CPU 电压 0.85V 左右

网友(2014-03-25):
维修近10年了,从没见过电阻阻值变小的。

网友(2013-12-09):
还没遇到过此类故障。期待结果。谢谢

网友:
又没说哪里坏 怎么修

网友:
昨天我们也遇到一台这样问题,放焊台烘烤半个小时问题解决

网友:
你们换一下试试看吧,我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看图纸上提示,是OC#电阻?

网友:
如果真的是OC#引起倒是有可能产生开机无显,但怎么解释风枪吹一下RT8856就立即好?

网友:
看图纸上面那个芯片,哪位朋友有板子,对比一下确定是那一路供电的PWM芯片,让大家再讨论分析一下

网友(2014-01-14):
不是加电阻的方法。。。。。。。

网友(点评):
你应该是找我买的。根本原因不是电阻问题。换电阻的方法相当于液晶显示器里高压去保护,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  上面的兄弟分享下

网友:
我今天修一个非常神奇意想不到的板子K42JR 4.1 触发不亮。 看着似乎跑马 。既然是小板除了问题LID信号坏了

网友:
希望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是没搞好,懒得研究,换主板解决,只要客户同意就行

网友:
3楼真相帝 我刚刚修好了一台 测试中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那种用风枪加热就亮的那种,不然……不是通病也就这让人指点乱弄。麻烦了。上面那个18是U供电反馈电阻。还有VIN上的电感,供电输出电感,上下管。反馈电阻替换10K-15K就行。差不多就这么多。

网友(点评):
这位老兄说得比较靠谱,如果是上面那些兄弟说的OC#信号的话,那是过流保护了,岂不是要掉电

网友:
谐振电容

网友:
这机子还是不要修了好,毛病太多了,彻底解决不了

网友:
还是不要修了,修不好,遇到好几台了,没治

网友:
不错很好很强大哦

网友B:
这个机器是自举升压电容引起的。。我换了3个好了。。到现在没有返修过。。谢谢!!!

网友:
CPU供电的自举升压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修了几台  换电阻好了

网友(2014-02-19):
手上刚接到两台 试过了给结果

网友:
本人小白 经过几天的折腾 查阅了大量资料 总结了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吧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   吧那个电阻换成18K的就行   测试可用

网友:
要图的加我Q  563438546  不会上传图片 ,,,

网友:
太好了,以后能解决了。

网友:
原创坛子里面有了  自己去看看吧 这回看起来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1948-1-1.html坛里有人解决了  本人当天正好修到此机做了测试  目前5天时间 客户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华硕  机器很头疼    我手上有台k42jb的   冷机可以开热机开不了

网友:
到底 哪位神人说的是对的

网友(2014-03-25):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冷机开第一次百分百不亮,电流停在显卡位置。开第二次百百分亮。有时机子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开也不亮。最后我直接给CPU供电加了两个相同的电容搞定。就是在CPU旁边有两个空位

网友:
不是那个电阻有问题的说嘛

网友:
这款机型太麻烦了 上次不是有几个大神发了解决方法吗

网友:
不好弄啊!!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那种用风枪加热就亮的那种,不然……不是通病也就这让人指点乱弄。麻烦了。上面那个18是U供电反馈电阻。还有VIN上的电感,供电输出电感,上下管。反馈电阻替换10K-15K就行。差不多就这么多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的有很多人解决了

网友:
路过学习!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有人发过吗?不是电阻的问题是MOS管问题  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论坛上面不是很多这样的问题吗,你去搜搜看下。

网友:
不是有人发表过了吗?一个小电阻由18K变成了5K吗,,

网友:
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真相啊

网友:
相信LZ不傻,要是坛里说到的毛病,相信LZ以修好,估计又是一个毛病引起的,LZ修好后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 学习了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么神奇

网友:
楼主,标题有待改正,这通病,是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能亮机。

和有时候能开时不开,是两码事吧?

网友:
加6个电容即可  具体位置在论坛上搜  论坛有   我修了一个  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  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人发表过了吗?一个小电阻由18K变成了5K吗?

据说这个电阻本来就是5K的。

网友:
好像是设计缺陷,但是换10K的就能好,已经两台了,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是自举升压电容引起的。。我换了3个好了。。到现在没有返修过。。谢谢!!!

自举升压电容?   请问是哪三个,    能说说它为何引起的嘛。

网友:
CPU电压两个自举升压2个电容,和集显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