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进系统后用不到几分钟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3-12-09):
机器型号:HP6910P,集显,板号:LA-3261P,故障,进系统后用不到几分钟就掉电重启
维修过程,先简单后复杂,用鲁大师测了下温度很正常,换硬盘装系统,换内存,换CPU都没用,加焊CPU供电芯片ISL6260也不行,用示波器打各大供电都是很合格的平波,偶尔发现只要按开机再关机8-9次会有一次电流上不去,上不去时电流为0.3几A几不显,每次都这样,要按上8-9次才会有一次电流上不去,既然是这样,那好修啊,那就让他电流上不去停在0.3几A时去测是那里电压没出来,当测到PL14 1.25VMP时没电压, 用示波器来测能测到触发瞬间这样的波型 输出过流保护了,断开PJP13节点能正常输出标准的1.25V电压, 接1.25V电压到JP13节点上烧机,电流很小啊,怎么会输出保护呢?哦,有可能是1.25V转换出去的负载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当把U77转换管拆掉后,每次触发1.25V电压都能出来,看来问题就在U77的后面了,再接1.25V到U77 1..3脚烧机,电流还是很小,只要装上U77多触发几次1.25V就出不来,这个转换出来的1.25VS直去了北桥,应该是北桥性能不好引起时好时坏,果断从料板上拆一个桥装上去后,每次开机电流都能上去了,看来机器修好了,装机进系统测试跑鲁大师,任你怎么跑也不会掉电,机器修复 图纸

网友:
1.2.3脚烧机电流小的话,一般是U77S级相连后级负载或本身短路造成的

一笑/:Z + 1 就剩一分了,都给楼主,凌晨发贴,上来就是.

网友:
帖帖都精品,真向往你啊,昌哥

网友:
谢谢分享,看过你很多贴,每一贴都分析得非常清晰,让我学习了很多知识,得到了很好的经验,看来我有必要买台示波器了。

网友A:
为什么不是PC142呢

网友:
思路不错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
这样案例不多见。多谢分享

网友:
只有好好学习。再接再厉

网友:
修了不下50片6910P真没遇见这个问题,谢谢分享,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大师级别了,像大师学习。

网友:
若不是发现开机8-9次会有一次上不了电,这板基本查不出什么,只能盲目的加焊,换桥,不稳定的板是一种蛋疼的板。

网友:
楼主很善于发现问题,分析的很不错啊!为什么不先打阻值再烧机……

网友:
楼主我有点不明白,你说U77转换出来的+1.25VS直接去的北桥,可是我看图纸是去的南桥啊,1.25VMP经过PJP13转换成+1.25VM,+1.25VM 是去的北桥啊,是我弄错了吗,楼主指教下,谢谢啦

wxf

网友B:
嗯,既然是后级微短路造成的,应该测1.25VS的阻值图,压几下后面的桥看看阻值变化,这样就更有说服力。这样你直接给出答案人家只能往你的思路上去走,万一是电容漏电引起的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起码阻值就没变化,楼主,你觉得呢。

wxf

网友:
楼主 你QQ多少啊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之前也有修过,不过还是楼主修的直接,我们常常走弯路

写的贴子很不错,表达明了,容易理解,思明清晰,示波掌握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维修真能抓到点

网友D:
是也有去南桥的,但这组电压去北桥的分路也很多,中间有用小电感转换换名字的, 看这些都是经过小电感换名字的吧

网友:
易懂,分享经验很好,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既然是后级微短路造成的,应该测1.25VS的阻值图,压几下后面的桥看看阻值变化,这样就更有说服力。这样 ...

北桥时好时坏,打值也打不出来的,因为基本上开机都能开,要开8-9次会有一次电流上不去的

网友:
思路真的很重要啊.我现在就是没思路.一般问题还知道怎么想.稍难点.就蒙圈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也有去南桥的,但这组电压去北桥的分路也很多,中间有用小电感转换换名字的,看这些都是经过小电感换名 ...

是的,很多名字都是1.25VS转换过来的,说明北桥用此电压多一些,就先怀疑北桥了,是吧

wxf

网友:
太高了,如果是我,八年也修不好。

网友:
今天的分都加完了,等明天在给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很多名字都是1.25VS转换过来的,说明北桥用此电压多一些,就先怀疑北桥了,是吧

北桥是集显的,可能性比南桥大啊

网友:
经典,收藏以后用得着

网友:
这么晚了还在发帖 精神可嘉啊

网友:
帖帖都精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也有去南桥的,但这组电压去北桥的分路也很多,中间有用小电感转换换名字的,看这些都是经过小电感换名 ...

恩恩,懂了谢谢解答

网友:
开机再关机8-9次会有一次电流上不去,这个细节都被楼主发现了,看来楼主做事很细心啊!值得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北桥时好时坏,打值也打不出来的,因为基本上开机都能开,要开8-9次会有一次电流上不去的

这种时好时坏,不一定就是桥坏了吧?有可能只是虚焊,加焊能好。

wxf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时好时坏,不一定就是桥坏了吧?有可能只是虚焊,加焊能好。

加焊能好?你没看测出1.25V那个波吧,

网友:
最蛋疼的就是这种板、我通常叫这种板神经病、碰到这板就没思路、下次碰到可以学习下这思路、

网友:
望尘莫及啊,收藏了,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思路果然清晰,找到转换电路了 很细心哦

网友:
lz值得顶你

网友:
楼主好人 直接交给我们测试方法 和注意事项 以及正确的答案 很感谢 新手真的学到很多方法 感激

网友:
楼主,您说的掉电重启时掉到多少呀,掉到只有待机电流吗

网友:
怎么看出来是过流保护

网友:
那位大神可以解释下  为什么是过流保护呢  看不出来  你那个波形 升到1V左右就掉下来的为什么是过流呢

wxf

网友D:
峰峰值才达到1.16V,断开后级正常输出,正常峰值是要为1,25V,不是过流还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峰峰值才达到1.16V,断开后级正常输出,正常峰值是要为1,25V,不是过流还是?

谢谢大神了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看你修机器就眼馋;今天刚装上发回来的迅维360T,加焊了几块板子,还真是好上手,希望以后也像你一样修的这么干脆利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神了   谢谢你的解答

我是这么想的 U=IR  R不变但是I变大了  所以U没到这么高就掉下来  大神 这样对吗

网友:
我是这么想的 U=IR  R不变但是I变大了  所以U没到这么高就掉下来  所以说是过流  对吗  大神

网友:
果然是分析的入理啊!!逻辑分析很强啊

网友:
我看了一下图纸,+1.25VS也去了南桥呢

网友:
呦西    我明白了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PC142呢

楼主已经断开节点了,不过楼主好像没有打阻值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总是有奇迹发生,值得学习!赞啊!

网友:
现在迅维不是在选啥,果断顶你,我现在缩手缩脚的,碰到这样的大件,就是不敢上,哎,经验不足啊!向楼主学习!

wxf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貌似这机子的北桥很容易坏,也对导致一边的槽子不能用

网友:
写的贴子很不错,表达明了,容易理解,思明清晰,示波掌握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我只能多看看,给上不见解,一懂半懂的,电路图能看动,分析能力还不够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表达也直接明了!

网友:
哇塞,老手啊,饼哥推荐学习的对象啊,{:4_113{:4_1  极品啊!

网友:
感谢搂主 学习了

网友:
努力学习。赶超大师

网友:
楼主修的直接,我们常常走弯路

网友:
没话说只能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清楚明了,这样的好贴要提倡

网友:
楼主的  掉电的板子修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之前也有修过,不过还是楼主修的直接,我们常常走弯路

赞同、、、、、、、、、、、

网友:
北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从楼主的帖子里又学到了一招有示波器修机子,太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了。

网友:
楼主心细,厉害, 这种毛病放我我这种人手里肯定溜走

网友H:
请问LZ是不是短路的地方电压几V最高就用几V去烧啊。

wxf

网友:
技术到家 分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LZ是不是短路的地方电压几V最高就用几V去烧啊。

是的,如电压是3V一般就用3去烧,

网友:
这样的隐形问题都能静下心来分析,思路和技术都值得我学习!顶一下哥们你

网友:
楼主功力是没话说的,维修思路很清晰。。。表达能力更是没话说。。。让人看起来简单明了。。。就是示波器对于我这种初级维修人员来说有点读天书的感觉。呵呵

网友:
楼主功力是没话说的。。。看了几遍都津津有味。。。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楼主再接再厉。。。为我们这些初级人员再创新帖!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很舒服,很流畅。。。

网友:
修的不错,6910P的还只修过独显的,容易出问题,集显的是945还是965 ?

网友:
不会用上示波器的朋友们,修这种板只能靠猜了,所以示波器是维修必须的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运用自如值得学习

网友:
哥,你店里各种芯片和桥都有库存啊?

网友:
精品文章啊,牛。佩服。

网友:
正当是清晰,学习了

网友:
1.25vs是去北桥干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