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盘VENDOR的手工F指令编辑

楼主(2013-12-09):
由于ST的F指令手册没有公开,网上一般也只有个4代设置型号和容量的指令,经过观察PCI3K的指令输出回显和本人研究后整理如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几个基本情况介绍,大家看了这个以后也应该可以自己来研究其它的了(更改设置后复位,再用VCR看打开或关闭了什么功能):

1、ST的VENDOR(ID模块,出厂证),一般是512个字节,一般有3份,都在VNEDOR磁道,第一份一般是VENDOR磁道的04扇区,后两份型号不同就会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是在0x20扇区前的,比如5400.4的后两份在0C和0D扇区,通过里面的型号等字符串很好认出。

2、里面定义了硬盘的型号、容量、是否支持LBA48、密码、AAM、NCQ等很多功能,有的是设置ASCII码或具体数值,有的是按位设置0或1来决定功能的开关。

3、我们用F指令来设置它时,是按字来定义的,比如设置ASCI1B,就是设置这里的0x1B字地址的内容,也就是0x36和0x37这两个字节地址(或后跟更多)。

4、有些功能要是硬盘本身就不支持,那么打开了也没用,比如很多系列的硬盘不支持AAM,你打开了对应的这位后在VCR里看也是没有AAM功能的。

5、一般把MEDALIST等古老的盘、U系列和鱼1到7代作为一个大代,此处通称7代,鱼8到10代作为一个大代,此处通称9代,两者指令上有些不同之处,没注明的就是两者通用,7代PUMA和8代可算是过渡代数,有些指令上可能会适用另一代的。命令格式两种不一样,主要区别就是7代的可以一条指令里连续输入,9代的每次只能输入一个字。

6、为什么我们从PUMA起的盘,按以前的初始化后重建会不行呢(比如无法格式化或GHOST极慢)?因为这样做后NCQ等一些功能没打开,所以我们一般是回写0x20或30个VENDOR扇区的(容量改过就直接编辑磁道文件中的型号和容量后回写,要注意的是,1个扇区内的容量有3或4处),这样就是全部原始功能都正常打开着的。

7、手工输F命令主要用于无合适的VENDOR回写,或要更改硬盘的某个特定功能(比如打开AAM)。

好了,讲了这么多后,下面开始正式的内容(T级下的F指令,也就是在T级下输入F后回车,出来SetStuff->后要输入的内容):

1、ASCIFE,这是初始化整个ID,全部恢复成出厂默认值,硬盘型号一般会变成ST几碟几头,容量也会成为一个固定的值,基本上所有特殊功能都被关闭。很多9代的盘不支持这一命令(也许是变成了FF等其它的值,没试过)。命令格式就是输入ASCIFE并回车,后面不用跟别的参数。

2、ASCI1B,设置硬盘的型号,比如把硬盘的型号设置成ST340016A。7代的看着比较简单,比如要把一个鱼4的40G盘型号ST340016A用F指令进行输入的指令是ASCI1B535433343030313641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就是型号的ASCII码,共40个字节,不足的用空格码补足,比如这里是补31个20。9代的输入比较麻烦,比如下面是一个10代80G盘的型号输入过程:
T>F
SetStuff->ASCI1B5354
Stuff key 1b -> 53 54
T>F
SetStuff->ASCI1C3338
Stuff key 1c -> 33 38
T>F
SetStuff->ASCI1D3038
Stuff key 1d -> 30 38
T>F
SetStuff->ASCI1E3135
Stuff key 1e -> 31 35
T>F
SetStuff->ASCI1F4153
Stuff key 1f -> 41 53
T>F
SetStuff->ASCI202020
Stuff key 20 -> 20 20
T>F
SetStuff->ASCI212020
Stuff key 21 -> 20 20
T>F
SetStuff->ASCI222020
Stuff key 22 -> 20 20
T>F
SetStuff->ASCI232020
Stuff key 23 -> 20 20
T>F
SetStuff->ASCI242020
Stuff key 24 -> 20 20
T>F
SetStuff->ASCI252020
Stuff key 25 -> 20 20
T>F
SetStuff->ASCI262020
Stuff key 26 -> 20 20
T>F
SetStuff->ASCI272020
Stuff key 27 -> 20 20
T>F
SetStuff->ASCI282020
Stuff key 28 -> 20 20
T>F
SetStuff->ASCI292020
Stuff key 29 -> 20 20
T>F
SetStuff->ASCI2A2020
Stuff key 2a -> 20 20
T>F
SetStuff->ASCI2B2020
Stuff key 2b -> 20 20
T>F
SetStuff->ASCI2C2020
Stuff key 2c -> 20 20
T>F
SetStuff->ASCI2D2020
Stuff key 2d -> 20 20
T>F
SetStuff->ASCI2E2020
Stuff key 2e -> 20 20
T>
哈哈,很长,大家应该能看懂我输入的是什么型号吧?

3、ASCI83,硬盘容量的设置。7代输入一个40G盘(78165360=0x04A8B570)的容量格式是ASCI83B57004A8。9代输入一个80G盘(156301488=0x0950F8B0)的容量过程是:
T>F
SetStuff->ASCI83F8B0
Stuff key 83 -> f8 b0
T>F
SetStuff->ASCI840950
Stuff key 84 -> 09 50
T>
LBA值的计算和输入:比如ST340016A的盘上标着LBA为78165360,那么转16进制后是04A8B570,那么我们指令后要输入的数字就是B57004A8,就是把高、低4个数字互换后填入,具体的各容量值对应的LBA值看我后面跟贴。

4、ASCI3C,也是硬盘容量的设置,这个应该是设置HPA值的,用法完全同上面一条的ASCI83,一般后面填和83一样的值就行了,注意9代也要分3C和3D两次输入。

5、ASCI64到67,9代的容量输入,除了前面两个外,还要输入这一个,64和65后输入值同83和84,66和67后都是输入0000,这个估计是给容量超过FFFFFFFF的盘(约2.2T)保留用的更高位的容量值,但因为10代最大也只有750G(0x575466F0个LBA),用不上,要3T或以上盘才会用到。

6、ASCI01、ASCI03、ASCI06,8.4G或以上的盘,这三个使用标准值,分别为3FFF,0010,003F,也就是逻辑CHS值,而且这个一般都不用设,ASCIFE后默认的就是这个值了。

7、ASCI52,HPA、ATA密码等功能的开关,全关闭是ASCI523069,只打开HPA功能是ASCI523469,只开启密码功能是ASCI52306B,两个都打开就是ASCI52346B,明显是用了其中的一位是1还是0来定义某个功能的开启和关闭,下面的53和54也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把这三个(甚至带上附近几个)字当中的某一个字的内容改全0或全1后,看VCR显示里多或少了什么功能,再按位来改0或1,来确定哪位是管哪个功能开关的。这个我有好久没看过了,记忆中好象在盘片的扇区中内容是两个字节前后交换存放的,比如输入的是ASCI52346B,则相应扇区中保存的内容是6B34。52到54的这些功能在ASCIFE后全部都是关闭的,一般都要打开它们(后面注明的除外,如鱼4不得打开LBA48),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决定,比如你只是不想打开密码功能。

8、ASCI53,LBA48、AAM、APM等功能的开关,全关闭是ASCI534001,只打开LBA48功能是ASCI534401,要连AAM也打开就是ASCI534601,如果还要连APM也打开就是ASCI534609。4代盘(最大80G)必须关闭LBA48才能正常工作,硬盘标称超过137G(2的28次方)的盘必须打开LBA48,不然盘只有137G(按WINDOWS的正常容量标准看是128G)。PCI3K的编辑ID中的53只有LBA48这一项,其它的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我还把它加进了PCI3K的用户自定义命令中:
自己在ST的一个模块里点Tools-Options的General栏最下面的Seagate U5,Baracuda XX...,在Commands里加入一条命令来同时打开这三个功能(其它的组合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格式自己定义):
命令标题栏输入:
打开LBA48、AAM和APM
命令内容则输入:
LEV 0
F
ASCI534609

9、ASCI54,一些SMART功能的开关,全关闭是ASCI544000,只打开Smart Error Logging功能是ASCI544001,只打开Smart Selftest功能是ASCI544002,两个都打开就是ASCI544003。

网友:
给人感觉容量足的迈拓、IBM等是计算到字节的,容量不足的希捷、西数等是计算到位的,
这样又要差了1.024倍(256/250),比如希捷80G的156301488*1.024=160052723.712,就
和迈拓的160086528差不多了。

自己算非标容量时的算法(要求逻辑柱面数正好为整数):
1、确定硬盘去除P表和G表保留区等最后能达到的最大可用LBA值(砍头按头数算,砍段和降容等不好算时,ST看2级下x最后给出的值,WD看带P表快或慢格最后显示的最大值,MT看已经修复正确的G表模块第一行最后,别的盘没研究过),取一个比这个略小的值(一般可减几百M到1G左右),比如,3个头的5400.4盘最后选了365000000个LBA。
2、用这个值去除以16,再除以63,比如365000000/16/63=362103.1746,取最后结果的整数(可4舍5入,因为前面已经留有较大的余量),再乘以16,再乘以63,结果就是我们要的硬盘LBA数,比如362103X16X63=364999824。

PATA/SATA系列

厂家      容量          十进制值  十六进制值

希捷的LBA值在ID模块内是倒放的,比如0950F8B0是B0 F8 50 09。
PUMA2的ID模块几个COPY在VENDOR磁道的4、9、B扇区。
希捷      540M         1,057,090    00102142
希捷      780M         1,410,864    00158730
希捷     1080M         2,114,180    00204284
希捷     1.22G         2,116,296    00204AC8
希捷     1.27G         2,505,528    00263B38
希捷      2.1G         4,124,736    003EF040
希捷      2.1G(U4)     4,225,536    00407A00
希捷      2.5G         4,995,648    004C3A40
希捷      3.2G         6,346,368    0060D680
希捷      4.3G         8,404,830    00803F5E  (Medalist 4321)
希捷      4.3G         8,420,832    00807DE0
希捷      4.3G(U4、U8) 8,452,080    0080F7F0
希捷      5.1G        10,002,825    0098A189
希捷      6.4G        12,500,460    00BEBDEC
希捷      6.4G        12,594,960    00C02F10  (Medalist 6422)
希捷      6.4G(U4)    12,596,850    00C03672
希捷      6.4G        12,706,470    00C1E2A6  (Medalist 6531)
希捷      6.8G(鱼1)   13,346,235    00CBA5BB
希捷      7.6G        15,004,710    00E4F426
希捷      8.4G(U4)    16,498,944    00FBC100
希捷      8.4G        16,841,664    0100FBC0
希捷       10G(U5)    19,541,088    012A2C60
希捷     10.1G(U5)    19,746,720    012D4FA0
希捷       10G        19,925,880    01300B78
希捷     10.2G        20,005,650    01314312  (鱼1、U6、U10、UX)
希捷       13G        25,434,228    01841874
希捷     13.6G        26,562,500    01954FC4
希捷     13.6G(鱼1)   26,692,776    01974CA8
希捷       15G        29,336,832    01BFA500  (U5、U6)
希捷       15G        29,886,400    01C807C0
希捷       15G        29,888,820    01C81134
希捷     15.3G(U10)   30,008,475    01C9E49B
希捷     17.2G        33,683,328    0201F780
希捷       20G(本盘)  39,070,080    02542980
希捷       20G        39,102,336    0254A780
希捷       20G(鱼2)   39,851,760    026016F0
希捷     20.4G(U10)   40,011,300    02628624
希捷     20.4G(鱼1)   40,079,088    02638EF0
希捷     27.2G(鱼1)   53,385,552    032E9950
希捷       28G(鱼1)   55,704,096    0351FA20
希捷       30G(本盘)  58,605,120    037E3E40
希捷       30G        58,633,344    037EAC80
希捷       30G(鱼2)   59,777,640    03902268
希捷       40G(本盘)  78,140,160    04A85300
希捷       40G        78,165,360    04A8B570
希捷       50G(本盘)  97,696,368    05D2BA70
希捷       60G(本盘) 117,210,240    06FC7C80
希捷       60G       117,231,408    06FCCF30
希捷       80G       156,301,488    0950F8B0
希捷       90G       175,999,824    0A7D8B50  (非标,自己修3个头的鱼5盘等用)
希捷      100G(本盘) 195,371,568    0BA52230
希捷      120G       234,441,648    0DF94BB0
希捷      125G       244,197,072    0E8E26D0  (非标,自己修1个头的鱼10NHPLUS盘等用)
希捷      160G       312,581,808    12A19EB0
希捷      180G      364,999,824     15C17490  (非标,自己修3个头的5400.4盘等用)
希捷      200G       390,721,968    1749F1B0
希捷      250G       488,397,168    1D1C5970
希捷      300G       586,072,368    22EEC130
希捷      320G       625,142,448    2542EAB0
希捷      400G       781,422,768    2E9390B0
希捷      500G       976,773,168    3A386030
希捷      640G     1,250,284,896    4A85D560
希捷      650G     1,306,525,248    4DDFFE40  (非标,自己修8个头,750G的7200.10 GALAXY4D盘并且容量有点跑小时用)
希捷      750G     1,465,149,168    575466F0
希捷        1T     1,953,525,168    74706DB0
希捷      1.5T     2,930,277,168    AEA87B30
希捷        2T     3,907,029,168    E8E088B0
希捷        3T     5,860,533,168   15D50A3B0
希捷        4T     7,814,037,168   1D1C0BEB0

迈拓的LBA值在1F模块内是倒放的,比如13157400是00 74 15 13。
迈拓     1280M         2,500,864    00262900
迈拓      2.1G         4,219,592    004062C8
迈拓      4.2G         8,249,472    007DE080
迈拓      4.3G         8,440,992    0080CCA0
迈拓      6.4G        12,656,448    00C11F40
迈拓      8.4G        16,514,064    00FBFC10
迈拓       10G        19,531,250    012A05F2  (小部分2B010H1)
迈拓       10G        20,010,816    01315740
迈拓       15G        29,888,820    01C81134  (51536U3)
迈拓       15G        30,015,216    01C9FEF0
迈拓       20G        39,102,336    0254A780  (小部分2B020H1)
迈拓       20G        39,876,480    02607780  (小部分PKR的2B020H1)
迈拓       20G        40,020,624    0262AA90
迈拓       30G        60,030,432    0393FDE0  (5T030H3)
迈拓       30G        60,032,448    039405C0
迈拓       40G(D740)  78,177,792    04A8E600
迈拓       40G(金9)   80,043,264    04C55D00
迈拓       40G        80,293,248    04C92D80
迈拓       60G       120,103,200    0728A120
迈拓       80G(金10) 156,312,576    09512400
迈拓       80G(D740) 156,355,584    0951CC00
迈拓       80G       160,086,528    098ABA00
迈拓       90G       180,093,816    0ABC0378
迈拓      100G       195,813,072    0BABDED0
迈拓      110G       213,448,032    0CB8F560  (非标,自己修部分砍到2个头的金10盘等用)
迈拓      120G       240,121,728    0E4FF780
迈拓      150G       300,162,240    11E41CC0  (非标,自己修部分砍到5个头的金9盘等密度3用)
迈拓      160G       320,173,056    13157400
迈拓      180G       360,187,632    157806F0
迈拓      200G       398,297,088    17BD8800
迈拓      200G       400,216,320    17DAD100  (非标,自己修5个头的7Y金9盘等用,比标准才多了1G不到点,意义不大)
迈拓      240G
迈拓      250G       490,234,752    1D386380
迈拓      300G(7L)   586,114,704    22EF6690
迈拓      300G(6B)   593,129,376    235A6FA0
迈拓      320G
迈拓      400G
迈拓      500G

西数      6.4G        12,594,960    00C02F10
西数      8.4G
西数       10G        19,541,088    012A2C60
西数       10G        20,044,080    0131D930
西数     15.3G        30,064,608    01CABFE0
西数       20G        39,102,336    0254A780
西数     20.5G        40,079,088    02638EF0
西数       30G        58,633,344    037EAC80
西数       40G(少数)  78,150,000    04A87970
西数       40G        78,165,360    04A8B570
西数       80G       156,301,488    0950F8B0
西数      120G       234,441,648    0DF94BB0
西数      160G       312,581,808    12A19EB0
西数      200G
西数      250G       488,397,168    1D1C5970
西数      320G       625,142,448    2542EAB0
西数      500G       976,773,168    3A386030
西数      640G
西数        1T     1,953,525,168    74706DB0
西数        2T     3,907,029,168    E8E088B0
西数        3T     5,860,533,168   15D50A3B0

日立     82.3G       160,836,480    09962B80
日立        1T     1,953,525,168    74706DB0
日立        2T
日立        3T     5,860,533,168   15D50A3B0

IBM       3.2G         6,346,368    0060D680
IBM      10.1G        19,807,200    012E3BE0
IBM        20G        39,102,336    0254A780
IBM      20.5G        40,088,160    0263B260
IBM        30G        60,036,480    03941580
IBM        41G        80,418,240    04CB15C0

三星       80G       156,368,016    0951FC90

易拓       80G       160,836,480    09962B80
易拓

东芝

昆腾        1G         2,113,776    002040F0
昆腾     1280M         2,503,872    002634C0
昆腾      2.1G         4,124,736    003EF040
昆腾      3.2G         6,306,048    00603900
昆腾      4.3G         8,418,816    00807600
昆腾      5.1G        10,018,890    0098E04A
昆腾      6.4G        12,594,960    00C02F10
昆腾      7.6G        15,032,115    00E55F33
昆腾       10G        20,044,080    0131D930
昆腾       15G(LCT10) 29,336,832    01BFA500
昆腾       15G(LCT15) 29,345,658    01BFC77A
昆腾     20.4G        39,876,480    02607780
昆腾     20.5G        40,132,503    02645F97
昆腾       30G        58,633,344    037EAC80

富士通    3.2G         6,335,280    0060AB30
富士通   10.2G(MPE)   19,941,264    01304790
富士通   10.2G(MPF)   20,015,856    01316AF0
富士通   20.4G        39,876,480    02607780

SCSI/SAS系列

厂家      容量         十进制值   十六进制值

希捷     1.69G
希捷     2.16G
希捷     2.26G        4,419,463     00436F87
希捷     4.35G
希捷     4.55G        8,888,923     0087A25B
希捷      9.1G       17,783,239     010F59C7
希捷      9.2G       17,921,834     0111772A
希捷     18.2G       35,566,479     021EB38F
希捷     18.4G       35,843,669     0222EE55
希捷     18.4G(X15)  35,843,670     0222EE56
希捷     36.7G(36LP) 71,687,369     0445DCC9
希捷     36.7G(15K.3)71,687,372     0445DCCC
希捷     73.4G      143,374,744     088BB998
希捷    146.8G      286,749,488     11177330
希捷      300G      585,937,500     22ECB25C
希捷      450G      879,097,968     3465F870

网友:
好文,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