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262WA 开机电源指示灯亮 但却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3-12-09):
故障现象: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却开不了机,就像死机一样。或者是 先插上信号线后插电源线 开机电源灯亮 不能开机 出现死机故障。先插电源线 后插信号线却能开机正常。这个故障的排除方法是 更换 驱动板上的 1.8v稳压管 和滤波电容 ,故障就可排除。这个原因就是供电问题,主要查3.3.v 和1.8v供电。我修了两天才找到问题。希望你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

网友(2014-10-24):
这才是真正的维修.高手

网友:
的确不错啊,支持下啊

网友(2014-12-17):
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一样的,不知道能不能好,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