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翔升的板子开机无触发!!!

楼主(2013-12-09):
客户来的时候说不通电,我就直接换了个电源就OK了。客户回去一会儿又来了 说回去开机还是不通电,我接上电一试果然不通电。然后把电源24PIN拔了再查上又能开机,关了机后把电源线拔了重查上又不能开了,带电拔24PIN再插上又能开,郁闷了 求师兄们指点下,是不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求维修思路?

网友:
你的主板上的开机电路那片没触发,你查一下

网友:
翔升什么型号的板子

网友:
不开机你就说是电源坏你测过紫色和绿色有电压吗?主板的几个开机条件你都测过吗?下结论之前要有证明,你说电源坏你就去证明,用万用表去测待机电压,主板不触发你就去查条件啊,

网友:
一般绿线电压是紫色线电压正常转换 成南桥待机电压后 通过开关针和IO触发后,才能拉低输出各路供电电压的

网友A:
前面一位师傅说得对,不开机时,按过天关前后,都测一下紫色和绿线的电压,方便帮你分析。

网友:
24PIN插在主板上,再插ATX电源的电源,点主板开机(不能开机),跟ATX电源有电压输出的时候,再插到主板上,点开机(能开机),对于主板来说,有区别吗?

不起怎么作用,万用表测测电压看看先,排除外界所有问题后 再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不起怎么作用,万用表测测电压看看先,排除外界所有问题后 再确定是板子的问题
然后再查主板的开机电路,这都是基本

网友:
是不是NV芯片组的板子,是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一位师傅说得对,不开机时,按过天关前后,都测一下紫色和绿线的电压,方便帮你分析。

这里紫色线电压是经过 三极管或电阻 到开机针工作 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太差了。

网友:
南桥的复位有问题!

网友:
放个电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不好修,遇到过几次换IO也不行,,,查不出真正的原因,望高手指教